[一般家電] LED燈 拆解 請教這是高電壓的LED嗎?

楼主(2016-04-18):
牌子不詳~
幾瓦也看不到~
回收場20元買的~

目前前閃一下~閃一下
這是高電壓嗎??~上面有HV的綠字
還是電路壞了
這LED型號是什麼?

网友A:
COB  LED

要從標稱功率 推導電壓與電流
測試LED的話建議是要有60V輸出能力的可調式電源   要能夠恆電流型輸出的機種

网友B:
一閃一閃很可能是電容壞了。

网友A:
再仔細一看    這個驅動器空載電壓好高阿n_010|

网友C:
拆解??!!...

怎麼 沒看到 驅動電路(板)...

HV(高壓)有可能內部是串並聯...
(一根筷子跟一把筷子...)

网友D:
這電壓好像是整流後到電容的部份,後面應該有降壓二次部份才對吧,有錯請指教。

网友E:
LED燈泡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每一家用的燈珠大都結構不盡相同
你這種總成式的要看裡面串併的方式
裡面一小顆有0.1W有0.2W的

用一個AC-DC 3-50V可調電壓
通常可以知道大概的工作電壓和電流

這顆會一閃一閃應該有救
樓上大大說的DC輸出端電容看看先
如果你有AC-DC 3-50V可調電壓模組  更容易確定是燈珠或AC-DC電源模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細一看    這個驅動器空載電壓好高阿

是阿~
電壓超高~感覺像一次側158V..
本來想說LED壞了~~換學姊那個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解??!!...

怎麼 沒看到 驅動電路(板)...

電路板在那白色桶子裡~還在想怎樣拆!
破壞的話就裝不起來~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閃一閃很可能是電容壞了。

希望是軟的~~
但目前眼睛看沒凸!!還在想怎樣把電路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電壓好像是整流後到電容的部份,後面應該有降壓二次部份才對吧,有錯請指教。 ...

我也是這樣想~~但有個5~6腳小IC~~
但輸入試用塑膠墊容~~輸出是用電解200V 22UF~~所以157V可能是真的
謝謝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這樣想~~但有個5~6腳小IC~~
但輸入試用塑膠墊容~~輸出是用電解200V 22UF~~所以157V可能是真的
謝謝 ...

記得以前有遇到過單一顆LED 實際裡面是有4個LED串聯的模組,至於一閃一閃亮晶晶,應該是電路過載的保護動作,建議使用外加恆流去點亮它,若是 16V 電流應該為 300mA . ..

网友D:
我覺得是MOS壞了,所以量到的是電容上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記得以前有遇到過單一顆LED 實際裡面是有4個LED串聯的模組,至於一閃一閃亮晶晶,應該是電路過載的保護動作 ...

因為不知道這是什麼LED~~
如一般常見3528 5050 一堆數字的SMD~~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是MOS壞了,所以量到的是電容上的電壓。

想辦法拆看看~~不行就破壞吧!!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B  LED

要從標稱功率 推導電壓與電流

LED測試儀可以用嗎??打算買一個~
有內部照片了~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閃一閃很可能是電容壞了。

內部電路照片來了
前面有保險絲~還有X Y電容,下方有橋式。
變壓器
再來就是一顆6腳小IC跟MOS~200V 22UF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解??!!...

怎麼 沒看到 驅動電路(板)...

照片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電壓好像是整流後到電容的部份,後面應該有降壓二次部份才對吧,有錯請指教。 ...

有量~沒穿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燈泡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每一家用的燈珠大都結構不盡相同
你這種總成式的要看裡面串併的方式
裡面一小顆有0 ...

電路照片來
我只有DC 30V 3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記得以前有遇到過單一顆LED 實際裡面是有4個LED串聯的模組,至於一閃一閃亮晶晶,應該是電路過載的保護動作 ...

內部電路來
LED測試儀可以用嗎?

网友G:
別那麼麻煩,這顆可以丟了....
之所以輸出會量到高壓是因為這顆是非隔離型LED Driver
通常都是壞COB,除非你找得到相同串並結構的COB燈板
要不然是沒用的

网友H:
建議用電源供應器直接測試LED需要電壓"大略範圍"。(別挑戰測試上限)
確定後找一棵手邊的變壓器,輸出斷壓比它低一些的(要比下限高)。接上去就行了。

我是找一棵高一些的變壓器再接一組SWITCH可調降壓模組調到我想要的電壓,在接上沒壞的LED。不過我這樣做的效率不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路照片來
我只有DC 30V 3A

第1張10W燈珠 33V點亮 電流沒量
第2張此燈還可用只是偶而閃一下44V 140ma
給你參考

网友:
這種是wire bonding的問題,熱漲冷縮,造成接觸不接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別那麼麻煩,這顆可以丟了....
之所以輸出會量到高壓是因為這顆是非隔離型LED Driver
通常都是壞COB,除非 ...

買了LED測試儀~~燈會亮@大約在120~130V共4各小燈
再上去130V~135V他就會熄掉兩個小燈
這是代表LED壞掉了???
因為他驅動是157V~~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議用電源供應器直接測試LED需要電壓"大略範圍"。(別挑戰測試上限)
確定後找一棵手邊的變壓器,輸出斷壓比 ...

買了LED測試儀~~燈會亮@大約在120~130V共4各小燈
再上去130V~135V他就會熄掉兩個小燈
這是代表LED壞掉了???
因為他驅動是157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1張10W燈珠 33V點亮 電流沒量

第2張此燈還可用只是偶而閃一下44V 140ma

買了LED測試儀~~燈會亮@大約在120~130V共4各小燈
再上去130V~135V他就會熄掉兩個小燈
這是代表LED壞掉了???
因為他驅動是157V~~

网友G:
測試LED記得要限流,通常這種HV LED限流先調20mA,電壓再往上慢慢增加
若是直接灌電壓下去,有可能會對LED造成二次傷害
量到157V不代表這顆LED就是吃157V
157V是110交流電乘以根號2的約略值
因為非隔離型的LED Driver開路電壓大概就是這麼高
再來就是靠Driver去做限流,當接上正常的LED電壓就自動會往下降
也因為非隔離型的有這種特性,輸出開路時不能直接接上LED,LED容易瞬間被打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測試LED記得要限流,通常這種HV LED限流先調20mA,電壓再往上慢慢增加
若是直接灌電壓下去,有可能會對LED ...

有~~去買學姊那個LED測試儀@@但是自動限流~~電壓也是自動一直加上去直到工作電壓停掉(以上用5730燈珠測試過)

至於這個驅動電路跟LED,我猜是因為是高電壓~但LED有壞兩顆!電流不對~造成他閃爍

但好奇的是在110~~135V這微量~中亮!!既然內部4顆都亮沒問題。如果能把電壓降到130V~~
我猜可以正常點亮,原本10W變7W燈用。。

网友(2016-05-30):
有遇過dance light 舞廳用定時一閃一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