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陸220V50Hz的微波爐可用在台灣220V60Hz的電嗎??

楼主(2016-04-19):
各位高手!!
請問大陸220V50Hz的微波爐可用在台灣220V60Hz的電嗎??
裡面高頻電路板型號為f6645m305gp(松下)

f6645m305gp高頻電路板

f6645m305gp高頻電路板

网友A:
看機銘板
如果該機種可以用在110V 60HZ的環境下  那他的部件就是可以用在110V 60HZ  如果是原廠部件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機銘板
如果該機種可以用在110V 60HZ的環境下  那他的部件就是可以用在110V 60HZ  如果是原廠部件的話 ...

就是只寫220V 50Hz用,有人說可以用在220V60Hz,有的人說不行???

网友:
如果你能依照版規將該為波爐產品: 品牌 & 型號 標示出來

最起碼還有資料可以幫忙查詢或有大陸內地人員可以詢問該廠生產的產品

http://www.phy.ntnu.edu.tw/demol ... pic.php?topic=22900

网友:
好像不是電壓規格(50或60Hz)能不能用的問題...

感覺.....圖片下方 好像有東西燒壞了...

网友:
像這種,會先將交流整成直流再運用的機器(電路),一般來說,與市電頻率都沒有什麼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