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TL3212TR背光恆亮無指示無影像無聲音無法遙控維修實例

楼主(2016-04-19):
前陣子收到一台東元TL3212TR的電視,外觀看起來還蠻漂亮的,但是因為現在工作較忙,母親身體又有些問題,所以便暫時擱著,今天下午沒事就把它拿出來檢查一下吧。

其實剛收到時就已上電測試過,一送電背光就亮,但是指示燈卻沒有亮起來,當然按機上按鍵、遙控器也沒有任何動作,也不會有任何影像與聲音,故障畫面忘了拍,所以只好用形容的。

先拆機吧。送電背光亮卻無指示燈,表示問題應在主板或電源板,先把電源板上的電容換成日製電容(雖然原有的電容看來仍然良好),然後在不接主板的情況下上電,背光未亮,再用強制啟動方式,可以點亮背光,再接上主板後,仍然一送電背光就亮,至此可以確認問題在主板了。

把主板正面U4、U5、U8、U9、U15、U16、U18、U19的電阻、電壓都量一遍,電阻都沒有異狀,電壓在U5上有些奇怪,Vout只有1.2mV,Vin只有0.62V,但是主晶片冷冷的,猜想U5應該OK,只是過來的電不對,於是往背面查找。

背後只有兩個主要元件U6與U12,U12的電阻沒有異常,只有電壓有問題,但是因為距離電源處很遠,不見得是它的問題,至於U6的電阻在Vin端有21M歐,且Vout輸出電壓卻只有0.619V(U6型號為LD1117A-L33A-0B,正常輸出電壓應為3.3V),於是找了庫存僅剩的一顆(當初修國際32VPK主板時買的)換上去,再量測上述各零件電壓都正常輸出,U6的Vin為5V、Vout為3.3V,U5的Vin變為3.3V、Vout為2.5V,送電指示燈亮紅燈,背光也不會直接亮了。

接下來測試遙控器與電視狀況,畫面出來了,也都可以正常遙控,當然也順便把電視按鍵全換新(原按鍵全屬部份已有氧化現象,選台鍵其中一鍵已無反應)。熱機兩小時均正常,完修收工。

楼主:
順帶一提前兩天幫人看一台電視的故障,但是沒有照像,所以只能口述。

朋友介紹一位太太找我修電視,電視是奇美732E300,故障狀況是電視遙控器有時正常,有時按下去電視卻沒有作用,心想應該是遙控器的問題吧,於是過去對方家中時就順便帶了一隻遙控器過去。

到了現場,試了她的遙控器與自己帶去的遙控器,均發生一樣的症狀,因此先排除遙控器的問題,那麼就有可能是遙控接收板或主板的問題,於是告知必須帶回拆修檢測,可是她又一直說沒電視很難過請我現場拆機檢查是否可修,拗不過她,又因為是同區的鄰居,就勉強答應了。

奇美732E300拆機不麻煩,所以沒幾分鐘就拆完了,但是背蓋的灰塵蠻多的,就向她借了吸塵器清一清,然後將遙控接收板拆下,板子下方也是有不少灰塵還有一隻已乾燥的蟑螂屍體卡在接收器與前框間。

將灰塵都清一遍後,檢查電源板、主板各部零件都無異常現象,並且電源板上電容均已換成日本KY電容,於是送電再試一次吧。

果然清潔後,遙控效果恢復正常,不再有無法遙控的情形,猜想應該是灰塵太多且被蟑螂屍體遮蔽了接收器才導致遙控的問題吧,提供經驗讓各位先進們參考。

网友:
很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
維修過程講解詳細
讓後學一看就懂
感恩你~~~~

网友:
維修過程講解詳細,看完功力又提昇一級。感恩。

网友(2016-05-28):
感謝版主貼文,又增長了一些知識,感恩。

网友(2016-11-05):
維修過程講解詳細,看完功力又提昇一級。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帶一提前兩天幫人看一台電視的故障,但是沒有照像,所以只能口述。

朋友介紹一位太太找我修電視,電視是 ...

重點是小強吧~

楼主:
沒錯,小強真的愛搗蛋,最近修兩台電視,一台是FUJIMARU32吋,一台是TOSHIBA42吋LED電視,都是小強跑進去造成電路板短路燒毀,因為損壞的零件太多,就找了舊板替換吧。

网友(2016-12-06):
恭喜完修,很詳細的解說,以後只要看到很髒的電視,大概心裏就有譜了!感謝分享!

网友:
小強還好..冷氣機版的死壁虎才是一絕,也會出現在電視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