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hz 717 wmt 電暖器故障 按鍵無反應,無溫度顯示

楼主(2016-04-19):
Honeywell hz 717 wmt 電暖器故障 按鍵無反應,無溫度顯示
◎ 正常之電暖器有溫度顯示圖:

正常之電暖器有溫度顯示

正常之電暖器有溫度顯示

◎ 冬天要用時故障,故障情況,插點後電暖器正面顯示圖,如下:(3個按鍵皆無反應,有過電)
◎ 拆開機器後,控制板正面:
◎ 拆開機器後,控制板反面:
目前只知道有110V AC 有輸入轉成+24V DC (給兩顆繼電器用),再經過積納二極體穩壓成+5.09V DC 給不知名的MPU(無編號)電源都正常。
然後就不知道如何處置了,是晶振問題(應該是4.0MHz)?還是MPU掛點?或是還有其他問題?請知道的高人指點!
不勝感激!

网友:
換看看震盪器   開關都同時壞應該不太可能   如果有那麼重的溼氣  應該還有其他跡象

楼主:
因為手上只有三用電表,只能儘量標明,如下圖:
三個按鍵都沒壞,我有量過。4MHz晶振,要等有空買來換看看。
如果是MPU壞了,是否就沒救了?謝謝!

楼主:
4MHz晶振,買來換過,ㄧ樣沒有改善,大概無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MHz晶振,買來換過,ㄧ樣沒有改善,大概無解了。

也有可能是紅色電容內阻升高,造成啟動後電流不足,希望不是MCU問題.

网友:
個人建議檢查一下那個sensor,另外電源 LED 指示燈有亮嗎??K1 這個 按鍵也檢查一下導通狀況,按鍵上的電壓又是多少?

网友:
你沒示波器不然可量震盪器是否有起振
只要電源正常,顯示器一定會亮(只有MCU沒動作才會所有周邊介面都停頓)

网友:
個人經驗,紅色電容耐壓值在400V比較好,250V算是偷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