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A-H55M-S2V重複啟動

楼主(2016-04-19):
我有一片技嘉GA-H55M-S2V的主機板,正常使用關機後,就無法開機,上電後會一直重複啟動CPU風扇及電源風扇,完全沒有進BIOS
上網查了一下才知這片是1156的CPU針腳,相同版子不好找,CPU也不相容於其他,因為有資料需要透過程式用匯出的方式才能取回
爬文後硬著頭皮想試試看能不能救回開機把資料匯出就好!
個人能力只有更換電容及使用基礎電表
有先試過是否是CPU旁12V有短路,就是沒插那個4PIN的情況依然是,上電風扇轉約1~2秒停一下又重複
有用電表蜂鳴器檔測試4PIN處也無短路現象,無意間碰到下方這兩個MOS,發現所有的腳都會響,用二極體檔,也是都導通的
敢問有無大大可以請教,這兩個換下來就可以嗎?這兩個型號我GOOGLE查無,若要買相容的要如何跟電子街的老闆說阿!
以下是照片

GA-H55M-S2V

GA-H55M-S2V

左腳導通

左腳導通

右腳也導通

右腳也導通

网友A:
你原系統裡的軟體有綁硬體鎖嗎?鎖網卡之類的,沒有的話,只需找到差不多的機器接上原本系統碟還是有機會能開機使用

或是該程式資料庫儲存方式較一般,是以專屬檔案方式存在於硬碟,只需在其他電腦安裝該主程式也能開啟之類的

126.05 KB, 下載次數: 32

网友B:
DQ8與DQ9(參考圖裡的紅色圈)是下管.兩個MOS的腳並在一起.有可能其中之一或兩個都短路.最好兩個都拆下量
旁邊的上管DQ7(參考圖裡的綠色圈)也要注意.

MOS的規格就有請其他朋友提供了.我想這一顆應該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系統裡的軟體有綁硬體鎖嗎?鎖網卡之類的,沒有的話,只需找到差不多的機器接上原本系統碟還是有機會能 ...

謝謝,倒是沒有硬體鎖之類的,之前升級到WIN10了,一般晶片組不同,WIN就會因為抓不到驅動,硬碟就沒法正常開機,就沒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倒是沒有硬體鎖之類的,之前升級到WIN10了,一般晶片組不同,WIN就會因為抓不到驅動,硬碟就沒法正 ...

找一樣是INTEL,WIN10的話,還滿有機會在別電腦開機的,不知道它對IDE和AHCI模式的判斷好不好,

或是這個程式是可攜的,整個程式資料夾取出也能執行

网友C:
用8PE或10PE開機把原來的硬碟裝在別的電腦抓的到硬碟就能把資料讀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Q8與DQ9(參考圖裡的紅色圈)是下管.兩個MOS的腳並在一起.有可能其中之一或兩個都短路.最好兩個都拆下量
旁 ...

謝謝大大提供方向
我看YOUTUBE交測試MOS好壞不知是否合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kWy1EirEu8
大大綠圈裡的,是我照片中綠圈的那個嗎?我沒拆下用二極體檔量,負極接S(上方的腳),正極接中央時,數字會由小變大到1
至於被我拆下的一個已經斷腳了,另一個則是DS都導通的,根據影片裡那這一個應該是確定壞的了
我還要再爬一下文怎麼拆MOS,這兩個是剪斷腳拆的,有些暴力怕把板子也弄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8PE或10PE開機把原來的硬碟裝在別的電腦抓的到硬碟就能把資料讀出來

是嵌在IE裡的憑證,要原來的電腦用匯出的才能儲存出來

网友D:
[就是沒插那個4PIN的情況依然是 ]
那有可能不是那個問題哦 !!!
本來想跟你說 , 上 cpu 實測一下 cpu 的供電情形 !!  (就算會開關機還是可以測的到)

還有你都拆下那個 mos , 板子上那 2 個點 , 依然是短路的情形 ???
如果是的話 , 那就不是你拆下的這個 mos 的問題 !!! (可以把拆下的 mos 測量一下就知道了)
要是下管的話有可能是 電容 搞的鬼 , 或是其他 mos 的問題 !!

p.s : 另外拆這個最好是 底板稍為加熱一下 , 利用吹風機 (克難方式)向機板加熱 , 上面同時用烙鐵拆除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沒插那個4PIN的情況依然是 ]
那有可能不是那個問題哦 !!!
本來想跟你說 , 上 cpu 實測一下 cpu 的供 ...

我是照著YOUTUBE影片測的,先短接放電,二極體檔,正極接中央,負極再碰接右側
全新好的應該不會通,壞的會通,我拆下的是有這樣的表現,所以認定是壞了,不知對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照著YOUTUBE影片測的,先短接放電,二極體檔,正極接中央,負極再碰接右側
全新好的應該不會通,壞的 ...

你拆下的 mos 是 DS 有短路的情形 !!  那就是有問題 !!

那機板上的那 2 個點 呢 ???

不過比較奇怪的是 , 如果是有短路的話 , 你不插 小 4 p 啟動 , 不應該會有重啟的現象 !!

因為如果是短路的話 , power 會保護 , 而不會自動重啟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拆下的 mos 是 DS 有短路的情形 !!  那就是有問題 !!

那機板上的那 2 個點 呢 ???

用蜂鳴器檔,負極接USB座外殼,正極接S會響,其他D跟G不會響
用蜂鳴器檔於主機板上的D跟S位置,剛接時會有阻值數字約半秒鐘會變成1,但蜂鳴器都不會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蜂鳴器檔,負極接USB座外殼,正極接S會響,其他D跟G不會響
用蜂鳴器檔於主機板上的D跟S位置,剛接時 ...

這樣是正常的 !! (電容在充放電)

那你不接 小 4 p , 開機試試  !!!

建議裝回 MOS (良品) 之後  , 裝上 cpu 先測一下 cpu 的供電是否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Q8與DQ9(參考圖裡的紅色圈)是下管.兩個MOS的腳並在一起.有可能其中之一或兩個都短路.最好兩個都拆下量
旁 ...

查了一下K3919的D-S電壓是25V,主機板上用的4906電壓是30V,這樣可以替用嗎?
這個4906似乎不容易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是正常的 !! (電容在充放電)

那你不接 小 4 p , 開機試試  !!!

大大是說現在主機板上缺兩顆MOS的情況下送電嗎?光裸主機板 CPU ,RAM,VGA那些都不接如何知道有開機成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K3919的D-S電壓是25V,主機板上用的4906電壓是30V,這樣可以替用嗎?
這個4906似乎不容易買 ...

可暫時代用.因為換好MOS之後.有50%的機率還會燒掉.若最後有修好.再來找正規品不遲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是說現在主機板上缺兩顆MOS的情況下送電嗎?光裸主機板 CPU ,RAM,VGA那些都不接如何知道有開機成功 ...

當然是不可能成功開機 ~~

只是想說 那個自動重啟 , 跟這個 mos 應是無關 !!!

楼主:
回來報告結果
1.首先跟高雄的網路賣家IC995買K3919回來,私下情商有急需,真的隔天就寄到了
2.立刻就焊上去,把CPU,記憶體,顯示卡,短接PWOER SWITCH
沒用,還是重複開機,心情盪到谷底

想起獅子魚大大提過的三招RESET BIOS密技
先試第一招,POWER SWITCH長接--------沒效
再試第二招,RESET長接   -----有開機畫面了
事不宜遲,關機,接上硬碟再開機,正常進入WIN10了,立刻把憑證匯出,成功的在另一台主機匯入,用不著拿著證件現場重辦了!
這次滷肉腳的成功救援,多蒙線上各位大大支援,大恩不言謝,只能說感激不盡,也謝謝痞酷網

楼主:
有印象主機要故障前是可以正常關機,但是覺得那天CPU風扇聲特別大
目前看來雖然修好了,但是K3919有耐電壓不足的疑慮,CPU風扇聲有像故障時的聲音,不知能撐多久耶
有需要再換過原來規格的IC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印象主機要故障前是可以正常關機,但是覺得那天CPU風扇聲特別大
目前看來雖然修好了,但是K3919有耐電壓 ...

資料都備份完後.後續再換回原規格MOS

楼主:
今天剛好有機會看到另一片技嘉的主機板,型號GA-H55M-UD2H類似這片
上面的用的MOS就是K3919
如此一來不打算找回原規格的MOS了,上次買了5個,有燒了再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