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LM-32V37 待機燈問題 麻煩高手指導一下~謝囉^^

楼主(2016-04-19):
插上110V待機燈不亮

插上110V待機燈不亮

插上110V待機燈不亮

必須將通往主機板5V12V那個插座拔除然後再插上待機燈才會亮

必須將通往主機板5V12V那個插座拔除然後再插上待機燈才會亮

必須拔除通往主機板的5V12V電源 插頭  在  回插  才會亮

待機燈亮了之後 全機正常 但是拔掉110V後 燈又不亮 必須重覆 上個動作

待機燈亮了之後  全機正常   但是拔掉110V後 燈又不亮  必須重覆 上個動作

待機燈亮後全機正常   但是只要拔除110V電源 重插 就不亮  必須重復  上個動作

麻煩高手幫忙指導一下  謝囉^^

网友A:
先把電源板上的電容更換再看看吧!

楼主:
我把5V單條  那條線  剪斷後  要先插上110V電源   在接上那5V  就會亮了  亮了之後  拔掉110V  在插上還是不亮   必須把那條5V  斷路在短路  才會亮><"    麻煩有經驗的前輩指導一下  感恩^^

网友B:
遙控IR的腳位看起來都是黑的,是本來就這樣或是髒了,清潔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遙控IR的腳位看起來都是黑的,是本來就這樣或是髒了,清潔一下吧,

OK  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電源板上的電容更換再看看吧!

好的 我 試試  謝囉^^

网友:
這台是使用全漢225W的電源板
你把這幾顆電解換掉,多可解決

网友:
電容大肚子了啦!

网友:
把電容換一換,就可以解決了 ,像我的換了之後有待機燈了,就會要亮不亮,改天再來po網,

网友:
看到照片,電容鼓起來了..先更換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