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普騰HD-9000R除濕機的馬達和風扇

楼主(2016-04-19):
大家好
這台用快20年了,之前馬達卡卡的,已經拆下來清潔上油兩次
這次已經卡住沒有撥一下扇葉就不會轉了
為了安全要換掉馬達和風扇

馬達本體長寬各6公分,但網拍看到的規格都比較大,怕裝不下去
扇葉之前裂掉用快乾黏是可以用,但平衡跑掉有點吵,希望一起換掉

請問哪位大哥有這兩項零件可以賣我,或是我要用什麼規格去找才可以買的到
請參考照片,謝謝!

网友A:
google [ 除濕機馬達 ]  以圖片搜尋...
應該有您滿意的選項 與店家...

网友B:
這位大大:
  您的惜物令人 讚賞!! 小弟給你建議如下: A式除濕機 耗電 440W 這比起現在的 B式除濕機耗電 250W 說實在的 早應該報廢了,若是您住在 新竹,我到願意送你一台,把手頭的給換了!! 消耗能源又不經濟...

网友C:
這耗電大除濕效能應該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 除濕機馬達 ]  以圖片搜尋...
應該有您滿意的選項 與店家...

謝謝您提供這個方法
我來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位大大:
  您的惜物令人 讚賞!! 小弟給你建議如下: A式除濕機 耗電 440W 這比起現在的 B式除濕機耗電 250 ...

這位大哥您是認真的嗎?

因為我家在偏僻的海邊,沒有除濕機濕氣很重
這台我是放在地下室,不到一天就可以除一桶水。不然東西都會濕濕的,還會長黴菌

我很珍惜我所有的東西,都是修到不能修我才會丟棄
偶而看到人家丟路邊還可以用的家電我也會撿回來,簡單能修就留下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耗電大除濕效能應該很好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家住海邊一定要有除濕機,能修就希望繼續給它服役下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位大哥您是認真的嗎?

因為我家在偏僻的海邊,沒有除濕機濕氣很重

既然您這麼惜物,那也沒話說,我以前的經驗是,改成一般風扇(24V 像似一般的工業排風扇)也可以,聲音會比較吵!! 我住在新竹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屋頂這幾個看看合不合用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enc=u&searchfrom=searchf&t=0&k=3 ...

有耶!
改天拿實物去比對一下

謝謝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您這麼惜物,那也沒話說,我以前的經驗是,改成一般風扇(24V 像似一般的工業排風扇)也可以,聲音會比較吵 ...

已私訊聯絡....

网友E:
你好!這種蔽極式馬達你可以再把那兩根長十字螺絲拆掉(後面有螺帽),把防塵蓋打開你就看的到轉子前後各有一個軸承,之後的清潔保養你應該就會了這樣問題應該就解決了,這種馬達在冷氣、冰箱、電風扇都看的到,如果你以後有多的這種馬達可以加個底座,軸心前加一個聯軸器再加一個帶柄砂輪就是一臺迷你砂輪機,一般蔽極式馬達軸心有分3mm和6mm帶柄砂輪也是一樣3mm和6mm,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這種蔽極式馬達你可以再把那兩根長十字螺絲拆掉(後面有螺帽),把防塵蓋打開你就看的到轉子前後各有一 ...

謝謝您提供這個好方法,我還沒想到呢~

不過我是作工黑手,我有手持砂輪機了n_089|

网友F:
這個我家也有一臺還在工作中
它是在2011年罷工
當時是除了半天,下午返家,突然發現怎麼沒有吹風出來,一摸才發現高溫
拆後發現風扇壞了
我是和https://tw.bid.yahoo.com/tw/show/aboutme?userID=Y3776532072 這個賣家買的
不過現在不知還有沒有…也不知它怎麼拿掉了所有商品
但關於我 有電話 您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我家也有一臺還在工作中
它是在2011年罷工
當時是除了半天,下午返家,突然發現怎麼沒有吹風出來,一摸 ...

感謝您提供資訊

後來樓上的antlu大有送我除濕機,這台打算丟了
剛好鄰居看到說丟了可惜,也剛好他也喜歡亂修東西,有馬達可以給我

現在機器會轉了,卻發現濕度控制開關壞了
裡面有透明的薄膜斷掉跑出來
目前是電源一開就一直運轉,濕度開關沒作用了

不知道這可以去哪買?有中古的更好,畢竟老機器花太多錢也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資訊

後來樓上的antlu大有送我除濕機,這台打算丟了

除濕機長時間運轉,安全第一
建議讓他安眠吧!!
B式除濕機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資訊

後來樓上的antlu大有送我除濕機,這台打算丟了

02933大:
    哈哈哈!! 再來一次 還是我寄給你!! 這溼度開關我有備品!! 但是不保證可以"裝得上",不過你機械出身的,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933大:
    哈哈哈!! 再來一次 還是我寄給你!! 這溼度開關我有備品!! 但是不保證可以"裝得上",不過你機 ...

感謝呂大哥再次給予協助
揪感心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