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CRT傳統電視ST-29GM6.內建數位..亮紅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6-04-19):
三洋CRT傳統電視ST-29GM6.內建數位..亮紅燈無法開機!
檢修.忘記拍照..待機5V正常.水平TR..D512.516無短路.
經由大師指引..得以知此台通病..FBT故障出火.把24C16跟貼片CPU給燒壞...完修後畫面彎彎斜斜..不知如何進入內設定調整?請求幫忙˙!

銘牌ST-29GM6

銘牌ST-29GM6

銘牌ST-29GM6

亮紅燈.無法開機

亮紅燈.無法開機

亮紅燈.無法開機

遙控器

遙控器

遙控器

內部零件

內部零件

內部零件

故障零件

故障零件

故障零件

已完修.畫面變梯形.不知內設定如何進入調整?

已完修.畫面變梯形.不知內設定如何進入調整?

已完修.畫面變梯形.不知內設定如何進入調整?

网友A:
要說出CPU的編號 才能知道該如何進入  SANYO 很雜阿....

网友B:
三洋CRT電視內碼錶

你這台沒有內建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說出CPU的編號 才能知道該如何進入  SANYO 很雜阿....

貼片cpu上頭標示R2J10161G8-A00FP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台沒有內建數位

謝謝大師...已解決了..此台是有內建數位

內建數位

內建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