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H觸控開關?

楼主(2016-04-19):
越來越多的家電多使用這種MESH海綿網孔式的觸控開關

藉由海綿的彈性將MESH金屬網孔緊貼在膠殼面板上

人體的手指觸碰到面板上相關鍵位置即可讓電路板產生作用

問題一:
當異常發生時,手指按面板按到抽筋也是不會啟動。有時候又自動會開啟、有時候也會自動關閉
將整台機器膠殼接到電力的 LOCAL GND也是無效,研判應該與外殼上產生的靜電無關

除非將線路板拆離開面板膠殼,用手指直接觸碰MESH即可正常作用~
問題二:有時手指直接觸碰MESH也無作用(較少發生,約10%)
問題三: 唯TIMER(定時)鍵,用手指觸碰到MESH永遠都不會有作用

嘗試用毛刷將PCA上的灰塵雜削清除,無效。  熱風槍200度C熱烘,無效

確認晶片上5.0 VDC有到位,一直存在
晶片絲印:
TS20-2811
N9538WG-B

MESH是由強力膠黏在PCA上
按鍵能作用時,相對輸出腳位上即有4.6V去致動........................上風扇、下風扇、擺頭馬達。
按鍵失效時,相對輸出腳位就是0電位,不能工作

變壓器整流平滑之後產生VCC 18VDC的空載電壓,經78L05產生5.0V的VDD供晶片(電壓很穩定)

觸控鍵正常時,運作中的VCC為14.7V穩定,VDD的5.0V也依然很穩定
不懂MESH觸控原理,是三太子搞家電,還是家電搞三太子

网友:
感覺上只是個導電布,旁邊還有二極體等元件,會不會跟感應有關係?

网友:
這個看似只是導電布泡棉, 在EMI屏蔽上常用~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w=1280&bih=651

网友:
觸摸開關的變形種

网友A:
http://www.2cm.com.tw/zoomin_content.asp?sn=0909040002

http://www.micrelchip.com/UpFile/201412/2014120174860217.pdf

外部取樣電路的元件 應該有ng  造成誤動作; 若沒有 , ic其中一pin 可能被靜電打死

网友B:
以前還以為他就只是塊海綿,直到有一次電源板放在上面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2cm.com.tw/zoomin_content.asp?sn=0909040002

http://www.micrelchip.com/UpFile/201412/2014 ...

感謝鄧肯師傅
電荷轉移式電容感應,晶片是TS20
感應在uV、pF......................這功夫超出三太子的能力

害淋杯花那麼多時間修改為LED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還以為他就只是塊海綿,直到有一次電源板放在上面測試...

有一次電源板放在上面測試.........................
啊! 結果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次電源板放在上面測試.........................
啊! 結果咧~

有請專炸元件直播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我猜原因應該是裝機後,有一個按鍵被 always 卡住~
如果是導電布,又是一個邏輯信號(一個按鍵對映到MCU一隻腳)~
MCU有可能判定按了還沒放開~在那等你放開按鍵。
或是導電布碰到了旁邊~

网友D:
報告太子爺~
這顆 TS20 為一顆週邊IC~
工作基本原理應為:
1.  system power on.
2. MCU 透過SCL,SDA初使化 TS20
   (1) 設定 SCL/SDA 的工作模式,二選一,應為省電那種 (Auto Alternate mode)
   (2) 設定為5組觸碰開關~與其他 I/O 腳的設定
TS20 工作時的行為:
1. 感應到觸碰
2. 產生中斷信號(INT)送給 MCU
3. MCU收到中斷後,透過 SCL/SDA 讀取按鍵值

可能要先檢查,INT信號是否跟著你按鍵而反應~
如完全沒有反應,但按鍵會反應,表示MCU與 TS20是用輪循來詢問(pulling)~
如時有時無,代表感應端問題。
如INT都完全正常,但MCU感應不到,有可能是 SCL/SDA 波形出問題(pull up resi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報告太子爺~
這顆 TS20 為一顆週邊IC~
工作基本原理應為:

報告舅舅!
今天才注意到這台是《TOAO東亞》超薄桌上型微電腦全觸控風扇EFA002-90A1B,歸類在視聽家電
這隻一年前兩顆風扇掛點,更換為12V LED扇(當時並未動到MESH主板)
MESH主板TS20背面只有一顆24C02,測量8M晶振8.0MHZ存在,用4M晶振替換,故障情況也是依然

LED板,單測LED都正常,沒短路

插電一天,就是自動開、自動關(BB聲,很吵人)、或是不受控制(5.0V一直正常存在)
這台難搞了 ,可能要來試試優閒兄的"冷凍大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報告舅舅!
今天才注意到這台是《TOAO東亞》超薄桌上型微電腦全觸控風扇EFA002-90A1B,歸類在視聽家電
這 ...

唉~~ 又要進冰箱下電鍋了, 可憐的PCB啊n_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 又要進冰箱下電鍋了, 可憐的PCB啊

哈!優閒兄~  哩卡殘忍,還用電鍋伺候

网友:
可以把它換成按鍵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優閒兄~  哩卡殘忍,還用電鍋伺候

呵~ 不就是冰火五重天嗎...

下重手處理前看要不要試試幾個可能

1. 24C02壞了, 換新賭賭看
2. 有無可能是膠体變質導致被覆蓋的SMD電容漏電. 也可把那幾顆SMD電容全換成DIP賭賭...
3. 把泡綿跟強力膠給清除掉, 看有無可能是膠体劣化致整個容抗偏移, 直接裸露(觸碰)PCB看看

网友:
示波器伺候就會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2cm.com.tw/zoomin_content.asp?sn=0909040002

http://www.micrelchip.com/UpFile/201412/2014 ...

忘了向鄧肯師傅報告~
三太子比較窮,拆板換零件.....都是打赤腳作業的

楼主:
開關板三太子殺很多呀!
可是要相中腳位還不會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 不就是冰火五重天嗎...

下重手處理前看要不要試試幾個可能

24C02手中沒新品,用殺肉件可以嗎
2. 3.的指導讚讚讚! 台灣高濕氣候,曾看過強力膠的威力

网友D:
此機器最好用波波觀查一下~

你文章裏提及正常時,相對映的信號會輸出,圖上看到這些輸出信號為 TS20 上面的,這些是可被設定成 output 功能。
此 output 腳的信號,是當 TS20 發 interrupt 給 MCU後,MCU讀取 TS20確定相對映的按鍵後~ MCU再另外下命令給  TS20 的這些輸出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機器最好用波波觀查一下~

你文章裏提及正常時,相對映的信號會輸出,圖上看到這些輸出信號為 TS20 上面 ...

報告舅舅,三太子的波波已經往生去了
電源板、MESH板上都沒見到有MCU咧
(電源板為單面,下面是銅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舅舅,三太子的波波已經往生去了
電源板、MESH板上都沒見到有MCU咧
(電源板為單面,下面 ...

此顆為 HOLTEK TS20-2811~ 與 TS20 腳位電路對不起來 (VDD為 20腳 ,VSS 為4,10,23腳)~
應該為整合晶片(包含MCU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請專炸元件直播一次就知道了

你怎麼知道我最近炸得特別頻繁n_054|
整間屋子都是煙味n_150|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怎麼知道我最近炸得特別頻繁
整間屋子都是煙味

你恐怖份子喔~~~~消防局列管對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顆為 HOLTEK TS20-2811~ 與 TS20 腳位電路對不起來 (VDD為 20腳 ,VSS 為4,10,23腳)~
應該為整合晶片(包 ...

這兩天放在桌上吹,按鍵隨意操控又都正常了(不包括TIMER鍵)
先暫時這樣擱在桌上排煙,看看按鍵又再會發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