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ICF-C212 故障

楼主(2016-04-19):
各位前輩好,

小弟非科班生, 但對修理一直很有興趣, 且這台對小弟有紀念價值, 一直想修好它, 但能力有限, 懇請各位幫忙.

故障情況就是一句台呼 [關不掉的收音機 ><].
只要一插上市電, 即使開關切在 OFF, 還是會有收音機. 縱使再將開關切成開後切回關, 或是按下 SNOOZE / SLEEP OFF 鍵(正常時按下此鍵會關掉收音機), 收音機就是關不掉.

1. 我已經換掉所有 6x6x5 的按鍵, 故障還是一樣.
2. 我已換過 Q1 三極體, 故障還是一樣.
3. 我已購買並換掉兩顆 CXA1019S, LM8560N, 故障還是一樣.
4. 我已解焊並量測 D6 二極體, 此二極體正常.

個人覺得 LM8560N 是掌管定時, 8字LED顯示. 主要收音機是在 CXA1019S, 喇叭接在 28pin 的 AF OUT, 但到底是哪個部分去驅動它, 即使開關切在 OFF 的

請問各位前輩能給小弟一個方向再修下去嗎? 先謝謝各位.

网友:
無法關閉而且電路還能驅動喇叭    有換過開關了嗎  電源開關

网友:
那顆S2滑動開關有測過嗎?

网友A:
這電路圖有很多地方怪怪的,跟實際電路板或許不太一樣,可能原廠有所保留。

看了一下電路,收音機開與關是由時鐘IC ALARM與SLEEP輸出來控制收音機IC的音量,收音機音量控制輸入1.25V時是無聲,0V時是最大聲,這是個人猜測,原廠規格書沒寫電壓與音量關係。

不過從您測量電壓值有個地方有矛盾,如下圖A點與B點應該是同一條線,為何電壓值會不同?代表這條線路斷線了,很可能是那個跳線(JW3)焊接不良或是PCB線路有斷線,這條線路又剛好跟音量控制有關。

网友:
拆開S2了嗎
有換嗎

楼主:
各位前輩, 先說聲謝謝

小弟已解焊 S2 開關, 先通電測試, 收音機還是有聲音. 是其他觸發的電路還是導通嗎?
我用電表量還沒抓到規則, 目前正 google 如何檢測 S2 是否故障. 因當初沒想到這個 S2, 所以沒有備料替換, 不過我會先去找尋 S2 的檢測方式, 或想辦法先去買一顆.

另外回復 "ysc" 前輩, 圖片中紅色的電壓值, 不是小弟加上的, google 到的資料上面就已經是寫上這些紅字. 我有標註(黃色 highlight)三個的電容, 只是提醒自己這三顆電容我量過, 照片中其他的我都沒改過. 忘了事先說明, 抱歉造成您的混淆.

我會持續更新我的進度, 也期望各位前輩能持續關注, 謝謝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電路圖有很多地方怪怪的,跟實際電路板或許不太一樣,可能原廠有所保留。

看了一下電路,收音機開與關是 ...

ysc 前輩,

我剛量測您說的 A, B 兩點, 的確是相同電壓, 也跟您說的一樣, 0v 是最大聲, 1.257v 是無聲.

我很努力的找就是找不到 JW3, 如下圖電路板照. VOL(pin5) 一個方向直接連到 C7, 並沒有通過 JW3. 如您所說的與實際電路有點差異, 或是電路更新沒同步更新到文件.

楼主:
請問像這種產品開關切到 OFF, 仍然需通著電去顯示現在的時間, 在 OFF 的狀態下, 負責收音機功能的那顆 CXA1019S 是採用切掉 VCC 還是將 VOL 關至無聲, 來關掉收音機呢? 先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像這種產品開關切到 OFF, 仍然需通著電去顯示現在的時間, 在 OFF 的狀態下, 負責收音機功能的那顆 CXA1 ...

0v 是最大聲, 1.257v 是無聲.
應該只是控制音量開關

楼主:
小弟更新一下進度, 因為不是電子科背景, 可能有跑線錯誤或黑的講成白的情況發生, 請不吝糾正, 這樣小弟才能學習, 先謝啦.

1. S2 滑動開關 "初步" 認定沒有故障, 故已焊回. 因不論拆掉與否, 整個故障狀況一樣.

2. 認同 maxcar 所說的 應該是控制音量開關.

      之前一直以為當 LM8560N 如 alarm or sleep 等 trigger 後, 才會導通 CXA1019S 的 VCC, 達到撥放 radio 的功能(會這樣猜是因為考量到省電的設計), 所以一直去看 sleep out, alarm out 後面的觸發.

      但因為有的電路實在看不懂, 在加上發現 CXA1019S 的 VCC 中間根本沒有甚麼三極體, 才猜想該不會是插上電就一直耗著電了. 可能是因為 AC 的產品, 再加上其功耗不大.

      或許要去找喇叭的開關, 所以開始從喇叭著手, 開始先看 AF OUT (pin28), 發覺幾乎直接就連上喇叭, 推測開關應該在內部, 於是去找 CXA1019S datasheet 來看, 發現有個 AF POWER AMP 放大電路, 除了 GND(pin2, 29), VOL(pin9), AF IN(pin25), AF OUT(pin28) 外, 可能跟 NF (pin4) 最有關係.

      NF pin 連到 1uF 50V 的電容(C8)之後, 一條跑到 LM8560N 的 alarm out, 另一條跑到 R2, 而這條後面可變電阻(VOL), 與那顆三極體糾結後真的就看不懂了.

      先從簡單的來, 因此就先把 C8 解焊, 量測後此電容值也正確. 於是就插電並確認開關在 OFF 的位置, 看看是否還有聲音, 結果沒有聲音了! 再進一步去設定鬧鐘, 想測試透過 LM8560N 的 alarm out 線路, 在 time out 後可以正確地撥放出聲音.

      心想有個方向了, 正想繼續查下去, 才發覺 S2 切在 OFF 的位置, 還是有播放出很小很小的聲音, 於是就把音量調大至正常收聽的音量(音量轉盤幾乎轉到最大), 再次測試 alarm out (S2 須切換到第三段(radio alarm)的位置, 所以作用電路應有不同?), 但在 time out 後卻放出超大的音量(因為之前 S2 切在 OFF 時音量太小時才轉到大聲), 哇~ 怎麼感覺 alarm out 是將整個 base line 被拉高?

      被擊倒了, 想喘口氣, 待會再戰. 因此把那顆 1uF C8 先焊回去, 想說一樣沒解決原先的問題. 焊完 C8 後在上電看看, 結果卻正常了! 也就是 S2 切在 OFF 的位置, 沒有任何的聲音, 剛剛沒焊 C8 時的微小音量也沒有, 甚麼都沒換就正常了, 這...

      我才回想起, 之前這台故障的情形, 原先每天早上都用這台叫我起床, 起床後就切到 OFF. 某日晚上返家發現怎麼會有收音機的聲音, 才發覺是這台在播放, 此時開關卻在 OFF 的位置. 現在只是解焊 C8 再焊回就好了... 難道是熱衰嗎? 還是 C8 放電完?

      現在開關切在 OFF, 上電讓它燒機中, 約已過了 2hr 還沒發出聲音來. 不過我想一定還會再發出聲音來, 因為什麼零件都沒換, 只有解焊再焊回. 請問前輩們, 這是熱衰嗎? 還是 C8 因解焊而放電(reset)? 有哪個零件比較可疑的? 我來換看看. 先謝謝啦.

网友B:
負回饋
降低增益跟穩定放大器

所以他壞掉沒負回饋聲音會變很大聲產生失真

1uF C8都拆下來了就換掉R2電阻也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負回饋
降低增益跟穩定放大器

好的, 感謝您,
我明天先換掉 C8 (我下午回焊原本的) 以及 R2, 再回報情況.
再次感謝.

楼主:
小弟更新一下進度

昨天下午燒機到早上(已超過 12hr), S2 一直保持在 OFF 的位置, 尚未重現之前關不掉收音機的狀況.

剛已經換下 C8, 手邊沒有 R2 但已下單購買, 到貨後會換新的 R2. 因剛換了 C8 所以再重新燒機, 看看是否還會發生原先或其他的故障狀況.

我會保留拆下的那個 C8, 以及之後拆下的 R2, 日後有了更新的知識基礎, 或是新的檢測機器, 再拿出來確認.

目前雖然沒有能力斷定故障點為何, 但目前是正常了(態度保留), 所以很開心. 若再次發生, 我還是會最追下去. 也謝謝各位留言的前輩給予的指導, 再次感謝.

楼主:
剛看其他篇文章, 才發現應該用電晶體, 而不是用三極體, 掏寶看太多了... 想改文章似乎無法編輯了, 下次改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更新一下進度, 因為不是電子科背景, 可能有跑線錯誤或黑的講成白的情況發生, 請不吝糾正, 這樣小弟才能 ...

有可能是焊點錫裂造成接觸不良,經您拆裝焊回恢復正常了,老機器經常遇到這種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焊點錫裂造成接觸不良,經您拆裝焊回恢復正常了,老機器經常遇到這種問題。

了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