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搜尋欄位的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6-04-20):
不知大家有沒有發現,論壇的搜尋欄位已經故障一段時間了,至於什麼時間故障的我也不清楚?原本要用這個搜尋欄時,只要你把滑鼠游標點在欄內,游標會自動跟到欄內文字"請輸入搜尋內容"的最左邊,如果你開始輸入文字,那"請輸入搜尋內容"會自動消失,然後顯示你輸入的文字。

如果我說的不是很清楚,請連結到下方Discuz 的官網試一下就知道了。

http://www.discuz.net/forum.php

簡單說正常的話欄內"請輸入搜尋內容"就像會自動消失及出現的背景文字,但是這個功能在我們的論壇上變成好像有真實一段"請輸入搜尋內容"的字串在上面,也可以把游標放在任何一個字上面。

居然也可以反白。

如果你把欄內的"請輸入搜尋內容"做刪除的動作後,它就會恢復正常了,有那位會員知道那裡有問題?

网友A:
也會被認為是關鍵字而搜尋  所以要先刪除   要嘛就是不要用了   反正google也可以指定網站進行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會被認為是關鍵字而搜尋  所以要先刪除   要嘛就是不要用了   反正google也可以指定網站進行搜尋 ...

怕又是被入侵的前兆,所以要很小心

网友B:
回wish大...

這是因為您之前拿魔改版的 static/js/common.js 直接蓋檔造成的..

因為 javascript 裡原本官方設的文字是 '請輸入搜索內容' 而論壇的是繁中化過的 '請輸入搜尋內容'..
所以造成 javascript 檢查異常...

請注意看圖中的差異

您只要手動將 static/js/common.js 裡所有 '請輸入搜索內容' 文字改成 '請輸入搜尋內容' 即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wish大...

這是因為您之前拿魔改版的 static/js/common.js 直接蓋檔造成的..

謝謝了,這我倒沒注意,這幾天有空都在弄入侵的問題,一發覺有跟之前不一樣的都直覺又有入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了,這我倒沒注意,這幾天有空都在弄入侵的問題,一發覺有跟之前不一樣的都直覺又有入侵了.......

嗯嗯~魔能體會....
辛苦wish大了~

网友:
確認問題已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