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SHIBA AW-D1120S(W) 進水閥 更換問題

楼主(2016-04-20):
家裡的進水閥壞了想要自己更換
家電行的人說變頻洗衣機進水閥
不能和網拍賣的外觀相同的進水閥替換是這樣的嗎
下圖是TOSHIBA AW-D1120S(W) 進水閥
下圖是網拍的外觀相同的
這能通用嗎
網拍和原廠價差快2倍多所以想問問

网友:
是無法止水還是不做動?

變頻指的是洗衣脫水槽馬達的差異, 電磁閥只是個水的開關, 應該只有開與關的二元狀態, 您需確認電磁閥的參數, 如電壓, 管徑與電磁閥做動的方式等. 或許您也可以嘗試先將原廠整顆模組再拆解修理, 如某個電磁閥故障, 止水橡膠皮等等. 僅供參考.

楼主:
故障狀態是關了電源也無法止水(時好時壞)
買了網拍的進水電磁閥 改了一下塑膠部分接上 暫時來看運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