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改装HP工作站显示器ZR2740W

楼主(2016-04-20):
大家觉得HP ZR2740W显示器可以吗?我准备把山寨迪优美特H71A显示器,换主板改成hp ZR2740W显示器!迪优美特H71A和hp ZR2740W显示器的液晶屏都是LM270WQ1,迪优美特H71A显示器是山寨主板,我的HP 8740W笔记本不认,点不亮,又没有DP接口,所有我准备改成hp ZR2740W显示器!hp ZR2740W当年卖6000多时山寨迪优美特H71A显示器也是买2000-3000,迪优美特H71A和hp ZR2740W显示器的液晶屏都是LM270WQ1,只是他用的是当时苹果显示器调下来的LM270WQ1液晶屏!

楼主:
迪优美特H71A显示器是朋友给我的!这机主板做的不好,不好用,朋友给我了!我朋友有一台hp ZR2740W,我用优美特H71A显示器的屏和hp ZR2740W主板试了下,图像比较清晰!迪优美特H71A显示器当年也是买2000-3000元人民币,只是他用的是当时苹果显示器调下来的LM270WQ1液晶屏!是不是完美A+屏,就看你卖的运气了,我用优美特H71A显示器的屏和hp ZR2740W主板试了下,图像比较清晰!这样我的迪优美特H71A显示器可以算A+完美屏了!

楼主:
我有迪优美特H71A显示器一台,hp ZR2740W主板一块!hp ZR2740W主板我买了300元人民币!组装用!电源板也买了一块100元人民币!

楼主:
请问hp ZR2740W显示器的屏线和按键板能找到吗?屏线我可以自己做一条,30P的接口!按键板没有我就不装了,反正可以用笔记本显卡控制!hp ZR2740W原机的按键板只能控制亮度!其它功能,都要,只能在显卡里控制!

楼主:
HPZR2740W的驱动板型号是PWB-1418!

楼主:
HPZR2740W电源LED恒流驱动板一体板,型号是PWB-1412!

楼主:
麻烦的是迪优美特H71A显示器电源是一个外接的24V5A的电源适配器,这样显示器的主板位空间做的比较小,要把ZR2740W的电源LED恒流驱动一体板PWB-1412和小信号驱动板PWB-1418一起装到这显示器里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
分段太多,看錯了.

网友:
买一个,hp ZR2740W原机的外壳,就更完美了!

楼主:
hp ZR2740W原机的外壳买不到呀,9.5成新的二手机器是有的要1900元RMB,1900元划不来买呀,如果买二手的HP图形工作站显示器,不如 HP_ZR30w显示器单页-201109.pdf (454.72 KB, 下載次數: 16) 2500元RMB买HP ZR30W,是30寸,2560X1600,有16:10的黄金比例,10bt的图形工作站显示器,HP ZR30W当年买2万元,HP ZR2740W当年只买7000元左右!

楼主:
hp ZR2740W产品介绍 HP_ZR2740w显示器单页-201109.pdf (465.26 KB, 下載次數: 14)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的是迪优美特H71A显示器电源是一个外接的24V5A的电源适配器,这样显示器的主板位空间做的比较小,要把Z ...

迪优美特H71A显示器的外壳,背面挖个洞加大空间,装ZR2740W的电源LED恒流驱动一体板PWB-1412和小信号驱动板PWB-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