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找到一款怪咖顯示卡

楼主(2016-04-20):
一般的顯示卡都有外接VGA 插座或DVI 或HDMI 等等,結果看到一種沒有任何外接螢幕插座的顯示卡︰

趕快貼上來給大家瞧一瞧!
我知道大家都很會從蛛絲馬跡找答案,還真的有人在賣哩!只是這要怎麼用我就不知道了。

AMD Radeon R5 330 OEM

网友A:
最後一張圖,可用P/N查
HP
Graphics Card - AMD R5 330 Aries-V1 1GB DDR3 FH Headless
找不到相關文章如何使用...

网友B:
有人說這是個沒用的爛東西。

https://www.techpowerup.com/gpudb/2727/radeon-r5-330-oem

https://linustechtips.com/main/t ... 1-fh-found-in-a-h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說這是個沒用的爛東西。

https://www.techpowerup.com/gpudb/2727/radeon-r5-330-oem

真想把它驅動起來看有多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可用P/N查
HP
Graphics Card - AMD R5 330 Aries-V1 1GB DDR3 FH Headless

我知道這是HP 的,因為這是朋友從HP 的一台AIO 拆下給我的。

网友C:
這塊是 PCIE 3.0 的規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MD_Radeon_Rx_300
裏面提及:
GCN版本1.1(hawaii)以後的核心內的交火互聯模組中,整合硬體DMA引擎(交火合成引擎),如MD R9 Fury系列與R9 390/380等系列,因此新一代CrossFire技術不再需要CF接橋,可透過PCI Express匯流排直接存取其他GPU,便可實現多重GPU協同運算。AMD表示,即使不使用接橋,由於PCI-E2.0/2.1/3.0提供的頻寬已經大大超過雙卡互聯所需頻寬的,而且因為每顆顯示核心都內建硬體交火合成引擎,對PCI-E的頻寬佔用也要比以往的技術低不少,因此交火效能亦不會比使用橋接器的有所下降。[3]除此以外,還與Catalyst(催化劑)驅動程式的影格平滑技術相容。[4]

其實,雙 GPU 的設計,很早就在 notebook 上實現了,產品最少都賣5年以上了,且又都是主流產品。
AMD / ATI 都有相對的產品,在需要3D engine 時才會啟動它。

网友:
應該是chipset內顯與這張作CF?!

网友:
這張卡比我當下用的還強ㄚ~

這卡應該是跑交叉火力用的,搭配內建AMD APU透過主機板輸出

网友:
看起來是要搭配hp品牌機內建的port才能用,但這張卡的R5 330OEM晶片據說只有入門級的水準。

网友D:
W大可以提供一下原本是裝在哪一台電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塊是 PCIE 3.0 的規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MD_Radeon_Rx_300

咦!新郎倌開始上班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大可以提供一下原本是裝在哪一台電腦上?

時間太久了,不記得了啦!

网友B:
這是有人在討論裡寫的:
Experence extreme gaiming performance at 1024x768, getting 5.00 FPS is crysis 3.

也就是在 2013 年 2 月發售的[末日之戰3]特效全開,在1024x768模式下只有 5.00 FPS。

好像9600或9800也沒有這麼爛,更何況這片HP的卡是2015年出的。

也就是又貴又爛,然後還專用!!

何必買或用這塊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有人在討論裡寫的:
Experence extreme gaiming performance at 1024x768, getting 5.00 FPS is crysis ...

因為我有一台桌機是HP Pavilion a6245tw,這台是內建顯卡,可以用的話就拿來試試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咦!新郎倌開始上班了嗎?

報告~

上星期只是陪老婆去上海,她帶英國伴娘去那逛逛~
5月多還會去蜜月~不過票都還沒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告~

上星期只是陪老婆去上海,她帶英國伴娘去那逛逛~

贊一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是有人在討論裡寫的:
Experence extreme gaiming performance at 1024x768, getting 5.00 FPS is crysis ...

報告~

概略的研究了一下 CrossFire~
那個用起來效果很差的規格為:
Experence extreme gaiming performance at 1024x768, getting 5.00 FPS is crysis 3.
CPU:FX- 9370 4.9GHzMotherboard:Gigabyte 990x UD3
Case: Corsair Air 540(Black)PSU: EVGA G2 1KWRAM:24GB Dominator GT 2133MHzGPU: Sapphire R9 290Cooler: Custom OS:MSX Pro

主機板只支援到 PCI-E 2.0~
但 R9 290 與 這塊 Rx 300 都是第四代(最新一代) CrossFire ~
需要發揮它的校能,需要用 PCIE 3.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MD_CrossFire#第四代

第四代
新一代交火技術在R9 290和R9 290X引入,不再需要CF接橋。DMA引擎已整合在顯示卡,透過PCI Express匯流排直接存取其他GPU,即可實現多重GPU協同運算。雖然沒有使用接橋,但AMD表示這不是軟體交火,因為顯示卡上是有專門負責交火的硬體。

相比傳統接橋(900 MB/s),PCIe 3.0匯流排提供了近35倍的頻寬 (32 GB/s),而且不需要接橋。滿足Eyefinity多螢幕技術和4K顯示的高頻寬需求,XDMA因此成為了新一代多重GPU協同運算解決方案。

此玩家電腦規格很棒,只是被主機板限制住了~

网友:
讚的符號好嚇人喔,好像你要對a471說的話 ...
難道年紀大了思維都不同了 ...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報告~

概略的研究了一下 CrossFire~

感謝jojoling大開釋,我當初看到那篇也沒注意到他下面有po電腦配備

找到這篇
Crysis 3: Radeon R9 290 vs. R9 290X 1080p Frame-Rate Tes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4MEWOdMGQ

看起來像是,硬是把法拉利綁上一台腳踏車一起上路,然後嫌開不快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jojoling大開釋,我當初看到那篇也沒注意到他下面有po電腦配備

找到這篇

有時只是硬體相容性問題所造成的~
或是 driver /OS 層沒有完整設定調整好~

example:
以前碰到過,某些主機板的 SATA controller 與某些硬碟相接,BIOS 就會停很久~
原因是開機後 BIOS 需檢查硬碟真實速度,然後設定 SATA controller 從最高速往下找,卻造成南橋SATA controller 最後內部有點錯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jojoling大開釋,我當初看到那篇也沒注意到他下面有po電腦配備

找到這篇

那這塊卡到底有沒有救???

沒救的話,那也還是一張爛卡。。。。

楼主(2016-12-21):
這張卡到現在還找不到主機板可以搭.........

楼主(2018-09-04):
我有一台電腦的nvidia 顯示卡平常用起來都正常,只是會在工作幾個小時後突然螢幕會整個黑掉,然後約5秒鐘又變好,再用的話也是過陣子螢幕就黑掉,然後又變好........,想說來換裝這片顯示卡,無奈怎麼也想不起來我到底塞到那裡去了。

不過還是有疑問,一般的顯示卡上都有外接螢幕的插座,這張卡卻沒有任何插座,所以還是得用主機板上內建的VGA 螢幕插座是嗎?請問有沒有會員有裝過類似的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電腦的nvidia 顯示卡平常用起來都正常,只是會在工作幾個小時後突然螢幕會整個黑掉,然後約5秒鐘又 ...

是, 是插在主機板上內建的VGA 螢幕插座,
不一定能夠全通用, 是要配合生產廠方所公佈的顯卡才能夠正常使用.

我也有兩張, 不過是 Lenovo 套裝電腦, 其中一張被我改了作其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