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電視亮線

楼主(2016-04-20):
各酷友安安:
小弟的同事最近一台sharp 40吋 LC-40Z5T剛過保沒多久就出現亮線
初步用手按壓亮線或拍打亮線附近機殼
亮線皆沒有反應
原廠隔空把脈報價21000面板壞掉……
說是面板壞了
故小弟特來這邊請教各位酷友
是否有自行檢測的可能
或者送至外面民間維修大概需要多少
小弟先在這裡感謝各位大大了…

亮線

亮線

亮線底部

亮線底部

亮線頂部

亮線頂部

网友:
論壇裡有個"小張"前輩可以修~

你找看看!

不然看他會不會回你!

网友:
看照片確定是面板問題了...一般亮線問題..是需要透過機器反修的..沒機器應該是沒能力修復..

网友:
回版大您的話 …

      看您的第二張圖,此紅線並非一線到底,這情形通常是無解的 !

网友:
看您所在區域
小張大在新竹的樣子!

楼主:
看來只能叫我同事報廢了…

网友:
這就是夏普~年年虧損的原因嗎? 貴又用不久???

郭董~就看你好好整治這個小日本了.

网友:
你自行送來吧!不管有沒有解(修不好的話)(要換面板的話)

2500元.幫你解決

我手上有200片左右.一樣的面板

楼主:
好的,我問問我同事,請問小張哥地址在哪呢?可以私訊給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