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2NAGE 液晶電視畫面異常有聲音

楼主(2016-04-21):
大同 V32NAGE 液晶電視畫面異常有聲音
銘牌

電源板 BA14262A  IPOS32V6

主機板 200-100-KE4261-S4H

T-CON  V315B1-C01

模as15很燙手,換一塊試依舊,難道ad板問題….
面板問題.....思考中

网友A:
看似T-CON故障,你可更換AS15看看,不懂你換一塊的意思..
是換板還是換AS15?換板先前有檢測是良品嗎?
個人覺得AS15或是AS19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似T-CON故障,你可更換AS15看看

回 nk9101050 大大 …

    請問…V315B1-C01 這片,好像是用 as-15 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 nk9101050 大大 …

    請問…V315B1-C01 這片,您有用 as-19 換成功過嗎 ?

看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T-CON故障,你可更換AS15看看,不懂你換一塊的意思..
是換板還是換AS15?換板先前有檢測是良品嗎?
個人 ...

我拿teco32吋相同tcon板試一樣燙手畫面一樣→換tcon板
teco 32吋面板壞其他pcb板正常

网友:
就PANNEL不良吃電 把軟排試著拆掉一邊 看看摸摸AS15 再換另一邊軟排看看就知曉了

网友:
tcon輸出二個軟排都拿掉,摸摸看as15會不會發熱,最好能量一下gamma電壓比較準,如果還是會發熱,as15掛了,不會的話如同樓上大大所說,確認左右位址板是那塊造成,進一步去檢查損壞零件這個我有遇過~~

楼主:
我先試試
並量一下gamma電壓看看
謝謝大家提供方法

楼主:
右邊先拆開機as15燙手,自動關機回待機,
換另一邊左邊開機as15燙手,自動關機回待機,
全拆開機as15燙手,自動關機回待機,
是as15壞嗎?
有那位大大能解釋給我了解...
後量gamma 電壓看看?

楼主:
看來要買as15了,練練焊工了?
請問vda 和 gamma電壓有合何差別?

楼主:
本tcon GM1~GM14 不是3.3v就是0v不是15.多向下降
VDD=3.3v
VDA=13.7v
VGL=-5.6
VGH=23.1v
VCOM=0v

网友:
Vcom是0 那不就是as15了

楼主:
最近較忙,年紀大了,焊工需要練練,並在找AS15賣家,
謝謝回覆告知,那到底AS15如何判斷好壞?
不是量VGM1~VGM14有15.多伏往下降近零伏嗎?還是你說的量VCOM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teco32吋相同tcon板試一樣燙手畫面一樣→換tcon板
teco 32吋面板壞其他pcb板正常 ...

那就再把東元的主板,電源板整套再拿過來試試,判斷是主板還是面板問題囉?
這T-CON的原理請專家來講比較清楚(忘記從哪裡載的). » “奇美”32寸液晶屏逻辑板(TCON)电路分析及故障检修(一、电路原理部分) 郝铭博.pdf (1.14 MB, 下載次數: 122)

焊AS-15應該還好啦,我想我跟你年紀也差不會太多,老花眼鏡給他戴下去,OK的啦!!

楼主:
謝謝 benson1206 提供維修資料,
TCON相關的很難找吧!
有PIGOO真好,維修不寂寞有大家相伴,
感恩.....

网友:
這情形很像主板掛了?

楼主:
主板?
那我需要點屏配板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