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技嘉P57W的USB_Type c能否用Type_A轉接線串接一般的USB隨身碟?

楼主(2016-04-21):
小弟前陣子購入P57W,它有USB_TYPE C孔,後來小弟網購TYPE-C轉TYPE-A轉接線線材,但接上P57W後,TYPE-A端插入一般USB3.0/USB 2.0的隨身碟並沒有出現新硬體,是不是我的理解錯誤,還是NB或線材有問題?

PS: NB沒外接變壓器,用電池開機的,會有影響嗎?

网友A:
你USB3.1 TYPE-C使用過了沒?~~不透過轉接線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USB3.1 TYPE-C使用過了沒?~~不透過轉接線正常嗎?

A471大大

因為我手上沒有TYPE-C的週邊裝置,才想說去敗一條不算太貴的轉接線

你是指我應該要敗一個TYPE-C的隨身碟來試試喔,那我查看看貴不貴,再來試看看
只是想說手邊都是TYPE A的,希望可以透過轉接線來便用

网友B:
我覺得你的問題處理步驟很怪?你好像多不會去問原廠!!!

若是我的話

我會先電"技嘉"詢問 技嘉P57W 該USB port是否有向下支援usb2.0
及是否能用轉接線轉成usb2.0使用

(我想該筆電的說明書因該有解答)

問題出在筆電,這台筆電也在保固內,我不懂你為何不找原廠呢?

若你住北部,技嘉維修中心就在~新店線(大坪林捷運站~出口步行約5分鐘)

就把你的all item帶去技嘉由她們檢測or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你的問題處理步驟很怪?你好像多不會去問原廠!!!

若是我的話

謝謝Ultraman大大的回覆

有啦,有聽你的建議去電詢技嘉客服了,客服說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要設定的,看是買的線材還是NB的問題,叫我把筆電帶去原購買處或維修站處理這樣

唉,17吋的NB滿重的說,希望不是機王,但線材網購的說

楼主:
天啊,不過我剛致電原購買處,那個娙銷商說不支援轉接,整個三條線

网友:
USB_Type C規格主要是要讓一些行動裝置能像PC一樣使用一些USB設備(有隨插隨用功能),PC的USB已經是隨插隨用,所以在PC上使用是沒有意義的,建議在手機或平板上測試。
USB_Type C規格的傳輸線就是所謂的OTG線,您花那麼多錢來買,登昌恆一定很高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Ultraman大大的回覆

有啦,有聽你的建議去電詢技嘉客服了,客服說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要設定的,看是買 ...

1.你先去找你筆電的說明書,看看是不是所有的 USB port 多是3.1的?
   如果有其他port 是2.0的話
   你也不太執著了,把轉接線直接退掉吧!

2.我印象中各家筆電所出的usb 3.1 port 不見的全部多可以向下支援使用usb2.0 (各家廠商均不同)
   雖然理論上規格書說可向下支援,但是製造商有一定的考量會拿掉向下支援usb2.0.

3.我還是建議你親自跑一趟"技嘉維修站" ~(基本上我只信原廠工程師及原廠RD)
   把東西交給她們測試,最起碼一定有usb 3.1的裝置可以測試

這樣至少你也可以知道usb 3.1是OK的

===============================
2015年,USB-IF協會公告:USB 3.0更名為 USB 3.1 Gen1 速度不變(5Gbps),USB 3.1更名為 USB 3.1 Gen2速度為 10Gbps。
供電最大100W,電壓和電流都會提高
新增Type-C介面,其插座和線材不會相容原有Type-A / Type-B
降低編碼損耗,從3.0的20%降低為3%,並將編碼方式改為128b/132b

雖然向下相容USB 2.0/1.0,但如果要得到10Gb/s的傳輸速度仍需在主機、目標端同時具備對應的晶片才能達成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先去找你筆電的說明書,看看是不是所有的 USB port 多是3.1的?
   如果有其他port 是2.0的話
   你也 ...

USB 3.0更名為 USB 3.1 Gen1,,,好繞口,我當初沒做好功課,為預防變數應該要買GEN 2轉接線才對

然後跟大家報告一下,有點鳥龍,不好意思

我隨身碟有二個牌子,第一個是GIGASTONE 3.0的16G,另一個是創見的32G,聽從大大們的建議如下
1.Gen 1轉接線串接一般usb滑鼠:正常操作
2. Gen 1接線串接GIGASTONE 3.0的16G:沒有反應,就是我po文請教的原因
3. Gen 1接線串接創見的32G(3.0):昨晚才試的,居然有了....成功了

整個三條線,是我不仔細,應該是....隨身碟品牌相容性的問題比較多,等GEN 2轉接線到手再來試那16 G的
說真的,花錢買經驗,轉接線買太多了,雞肋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 3.0更名為 USB 3.1 Gen1,,,好繞口,我當初沒做好功課,為預防變數應該要買GEN 2轉接線才對

然後跟大 ...

真是太有恆心毅力了.

隨身碟插上沒反應這各我也遇到過,雖然是usb2.0的transcend 4G隨身碟

usb3.0這插槽本身也很玄妙,雖然標示向下相容
但我以前遇過,有一種usb轉LPT PORT的轉接線
那條線插在USB3.0的孔,印象中能抓到發票機
但是送印完全沒反應
最終還是得乖乖的接上筆電上面,僅存的USB2.0 PORT

楼主:
來報告總結果

應該是nb和隨身碟相容性的問題,因為gen 2轉接線也是接不成功我那個16g隨身碟
學到了經驗了

网友A:
應該是隨身碟主控晶片與USB3.1主控晶片相容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隨身碟主控晶片與USB3.1主控晶片相容性問題..

原來如此,GIGASTONE的晶片可能太特別了,以後還是多花一點錢買知名大廠卡保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GIGASTONE的晶片可能太特別了,以後還是多花一點錢買知名大廠卡保險 ...

這台筆電的USB3.1是原生的?
還是透過第三方晶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筆電的USB3.1是原生的?
還是透過第三方晶片的?

a471大大

你的詢問我是不太清楚,那台nb的usb孔本身是type c母座型式,這樣就是[原生]對嗎?
因為官網列的規格只有顯示usb 3.1,不是很懂第三方晶片的意思?

我下班回家再用aid64查看看規格有沒有列的比較詳細些再來報告

网友C:
引用 楼主:
a471大大

你的詢問我是不太清楚,那台nb的usb孔本身是type c母座型式,這樣就是[原生]對嗎?

那是插孔型式,跟是否原生無關

原生的意思大概就是,該功能是主機板上面的主晶片組就有的功能

第三方的就是,該功能是透過,廠商又加一顆該功能的晶片來提供這功能

像早期的Sata,IDE都有這類形式,usb當然也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插孔型式,跟是否原生無關

原生的意思大概就是,該功能是主機板上面的主晶片組就有的功能

原來如此,又多了一個常識,謝謝a471大大提點

那我回家用AID64掃看看是那個晶片組,有掃到晶片組名稱再去GOOLE看看晶片組是不是有內建USB 3.1的功能

補充內容 (2016-4-28 10:02 AM):
謝錯人了,是conbawa大大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又多了一個常識,謝謝a471大大提點

那我回家用AID64掃看看是那個晶片組,有掃到晶片組名稱再去GO ...

沒錯就是如conbawa大講這樣!~

原生的相容性應該會好一點,透過第三方晶片提供的就得看
廠商的功力......

HM170我記得規格只有USB3.0*8個,這TYPE-C的3.1可能是
第三方晶片提供的.......
照片
https://lh6.googleusercontent.co ... 800-no/DSC_0107.JPG

出處~人家的開箱文
http://forum.gamer.com.tw/C.php?bsn=60030&snA=41630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沒錯就是如conbawa大講這樣!~

原生的相容性應該會好一點,透過第三方晶片提供的就得看

看起來是Asmedia ASM1142 ?

http://www.techbang.com/posts/40387
這邊有大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是Asmedia ASM1142 ?

http://www.techbang.com/posts/40387

應該是,這加減用了,只能靠更新驅動來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是Asmedia ASM1142 ?

http://www.techbang.com/posts/40387

謝謝conbawa大大的提點,真的不是原生http://ark.intel.com/zh-tw/products/90584/Intel-GL82HM170-PCH

真的加減用了,以後隨身碟買知名大廠減少相容性的變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這加減用了,只能靠更新驅動來改善

謝謝a471大大,無奈結案了,沒有仔細去注意,也想不到會有這麼明顯相容性的差異

之後挑碟會買知名大廠像創見滅少相容性變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a471大大,無奈結案了,沒有仔細去注意,也想不到會有這麼明顯相容性的差異

之後挑碟會買知名大廠像創 ...

相容性很難說誰對誰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容性很難說誰對誰錯啦~~

也對,只是usb 2.0時都沒遇到這種事發生,那時候電腦主機板也三不丕時換過很多牌子,只是這次是nb

說明顯差異也太過了,畢竟我手上只有創見和gigastone二個牌子的隨身碟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