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1008 12173 規格 看法

楼主(2016-04-21):
大家好

有關這顆IC  編號 12173,在這PDF裡應該怎麼看才好!

百思不得其解((應該是我太笨了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12代表2012年份,17代表第17周

网友B:
還是拍張圖片   IC的實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代表2012年份,17代表第17周

感謝回復喔!!!

可是我是想知道這個IC的腳位輸出電壓喔!!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是拍張圖片   IC的實物吧

抱歉!!!  手上沒有實體在!!

我只能很肯定它就這兩排數字

就差不多長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  手上沒有實體在!!

我只能很肯定它就這兩排數字

3.3 或是 5V 吧   看後面接什麼IC    就是個穩壓器   常規電壓就那幾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回復喔!!!

可是我是想知道這個IC的腳位輸出電壓喔!!  感謝您~

沒有標示就是可調整型, 算法如下圖(截自規格書), 其中Vref=1.25V
自己查看一下實物中Adj腳旁的兩顆電阻值, 計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標示就是可調整型, 算法如下圖(截自規格書), 其中Vref=1.25V

自己查看一下實物中Adj腳旁的兩顆電阻 ...

喔喔喔!!!!!

一語點醒夢中人!!!

GP+2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 或是 5V 吧   看後面接什麼IC    就是個穩壓器   常規電壓就那幾種

我之前量這種幾乎都是5V-3.3

3.3-1.8V

然後今天這個我記得好像是5V-1.8V左右吧!

  讓我暈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