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猜笑笑就好, [石英晶體 規格是多少?]

楼主(2016-04-21):
託朋友自掏寶買個電子產品回來 其上有個石英晶體
看得我眼花撩亂  這種好事一定要分享大家…
大家猜猜笑笑就好  規格是多少
答案請將以下反白
…………………………..
DM 4.000
10K

……………………………

XTAL

XTAL

网友:
Simon大,

這零件是要戴3D眼鏡才能確辨識來著的...
沒想到對岸把3D應用得這麼徹底...

网友:
傳說中的......Remark

网友:
大家來找碴

這電阻n_028| 看看旁邊的  多清楚阿

原來是20K

网友:
看不清楚是"正常"的....
它是"振盪"器 唄....

网友:
10K印重了。

网友:
導彈元件~~所以做了防偽設計

网友A:
第一張照片右上角的IC,左邊原本的一條線符號與其它的不同喔?
打印打壞了嗎,或者remark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照片右上角的IC,左邊原本的一條線符號與其它的不同喔?
打印打壞了嗎,或者remark的IC? ...

恭喜  發現到了其中之一處有問題的地方
那顆LT1007CN8  整個印字大小跟風格  都有問題

网友:
我還以為西門先生泰舒服,應酬多酒也喝多,搞到近拍人在晃手在抖勒!!

网友:
停機再開重打了很常見, 啪一下像電蚊拍的聲音很快的就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