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W PL 安定器

楼主(2016-04-22):
要修家裏的PL日光燈  , 它使用的燈管型號為,PL L 55W/865 4P ,安定器是55w 110v ,如下圖
有一個塑膠電容 682J 1250V , 我用電表的最小電阻檔量測,聽到嗶嗶叫,是不是代表這顆電容短路了?

网友:
給一下 背面銅箔面

楼主:
背面如圖,我這樣量電阻的,卻聽到嗶嗶叫~~~ 懷疑是短路,壞了 , 請大大指點一下迷津

网友:
恩  有可能喔   拆下來吧  單獨測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如圖,我這樣量電阻的,卻聽到嗶嗶叫~~~ 懷疑是短路,壞了 , 請大大指點一下迷津

要拆下來量,電路板上還連接到其他元件,測到的並不是單獨這顆電容。

网友:
塑膠電容 682J 1250V 不太可能壞掉

网友A:
電容682是點燈用的
不接燈管測不會短路
接上燈管直會量燈管的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682是點燈用的
不接燈管測不會短路
接上燈管直會量燈管的前端

大哥,我測的時後,沒有接燈管,電容是短路
待會會去拆下來單獨測 682 ,如果這樣還短路的話,是不是可以判斷它掛了

楼主:
解焊下來後,果然是短路 ,明天去材料行買零件,不知道好不好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焊下來後,果然是短路 ,明天去材料行買零件,不知道好不好買

用472或882都可

楼主:
昨天只有買到682 ,2KV 的,裝上去後還是不會亮。
再查一下圖右的電解電容容值也是正常。後來查到BUL 128A這顆電晶體怪怪的,因為最左腳和最右腳是短路的
請問電晶體BUL 128A 與BUL 128 是一樣的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只有買到682 ,2KV 的,裝上去後還是不會亮。
再查一下圖右的電解電容容值也是正常。後來查到BUL 128 ...

再請問圖中的電晶體是那一家生產的,  隱約是ST的,只是想確定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只有買到682 ,2KV 的,裝上去後還是不會亮。
再查一下圖右的電解電容容值也是正常。後來查到BUL 128 ...

BUL 128A 與BUL 128 是一樣的
13005或2SC4242可代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只有買到682 ,2KV 的,裝上去後還是不會亮。
再查一下圖右的電解電容容值也是正常。後來查到BUL 128 ...

照片裡 BUL 128 (1) (3) 腳是 B/E 兩極 ,
這類電路其功率晶體 B/E 會併接到 前面那個綠色磁芯環形變壓器(Proportion Driver)

所以易誤判短路  你拆下量 即知

零件不多 懷疑就拆下量...會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裡 BUL 128 (1) (3) 腳是 B/E 兩極 ,
這類電路其功率晶體 B/E 會併接到 前面那個綠色磁芯環形變壓器 ...

果然如Simon1016 大大所言,晶體拆下後是正常的,因此又重新開始我的"豬爸格"之路,總之是把所有的電容、晶體拆下,二極體也看一下是否反向電壓正常與否,最後,真的是最後才找到問題
(1) 682J電容一開始就知道了,買一顆換上
(2)燈管的connector 夾持鬆,導致接觸不良
感謝網上的先進,讓我又學習到一次宝貴的經驗,而且維修成本一顆電容10元~~~
話說這款的682J 1250V電容換上 682J 2000V , 雖然耐電壓增加了,但會不會使燈管通過之電壓更大?或許不會,除非功率放大的電壓超過原設計1250V,只是我多慮了。請各位先進再幫忙一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如Simon1016 大大所言,晶體拆下後是正常的,因此又重新開始我的"豬爸格"之路,總之是把所有的電容、 ...

恭喜完修並得到寶貴經驗~~

那個電容的 2KV 單指零件耐壓, 所以沒有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如Simon1016 大大所言,晶體拆下後是正常的,因此又重新開始我的"豬爸格"之路,總之是把所有的電容、 ...

同17#講的  +1

單就電容零件耐壓增加, 不會影響電路輸出變化   ...安心服用

新換的2KV藍色電容  那個是日本太陽誘電的電容  品質效能非常好
可以說是拿屠龍刀當砍材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