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彰化地區可找誰安裝窗型冷氣

楼主(2016-04-22):
請問彰化地區可找誰安裝呢?
日立窗型冷氣機【左吹式RA-28TK】
有舊機要拆下
1F客廳

网友:
(1)若是舊機拆下要換上另一台,若尺寸大小差不多只要將就拉出即可,但要小心最好至少兩人協助
(2)若是尺寸不同,則換下舊固定基座,換上新基座因為原有以打有螺絲恐只要調整位置即可,除非位置偏離就只能另行用電鑽重新打孔(要用震動鑽孔)
換裝完後若旁孔係過大可以買膠合板,白色膠帶(homebox之類都有在賣)做最後的美觀密合處理,當然除非去買新冷氣有附上裝機服務,不然不容易找到來安裝廠商(至少都是千元起跳),供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