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線剝皮器推薦

楼主(2016-04-22):
請問
有什麼好工具可以剝電線的外皮
把銅線加以利用
不然只用美工刀要剝很久

謝謝。

网友:
Jokari Wire & Cable Stripper

Cable Knife for round cables with diameter 4-16 mm - 5/32-5/8"

下面的紅鈕可以調前面刀子出頭的長度。

那個大金屬片就固定電線。

只要弄好,一拉就差不多切開了。

當然,如果沒有完全切開,那也劃開了。只要輕拉銅線與外皮就剝離了。

楼主:
這個好像沒辦法剝較小的電信

如果可以剝 1mm 以上的

目前有看到這種比較符合

网友:
剝線鉗
這個能剝皮到很細                35AWG不是問題

或是自動剝線鉗
這個要徑數大一點的  刀子才咬的到   還有外皮不能太滑  比如說鐵氟龍那的絕緣層就不還能夠剝得好了

网友:
不知是用来干工程还是废品回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好像沒辦法剝較小的電信

如果可以剝 1mm 以上的

這有點貴,況且,那有那麼多線可以剝,

网友:
額~時代在進步, 我還在用 打火機+斜口鉗
有時線短作業空間不夠,尖嘴鉗也下來做夾止固定用, 自以為外科醫生...

网友:
以前剝幾十米隔離線就只用一把美工刀><

网友:
這種電纜剝皮刀不耐用
剝幾次電纜就壞了

网友A:
我都用這個,可壓接和撥皮,刀和壓的都可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這個,可壓接和撥皮,刀和壓的都可調。

這工具有意思。。。。。

但看都沒看過也不知怎買。。。。

网友:
我用这种:

网友B:
就是嫌這種剝整條剝得不夠快,不夠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嫌這種剝整條剝得不夠快,不夠方便。。。。。

我是只剥线头,而且极少用,修电视极少剥电线,修洗衣机用到比较多,我不搞电力安装。

网友C:
這種的也不錯,很方便,但就不知對你適不適用了。

2016-04-29 01_12_05-力易得工具 E5811 自動剝線鉗A型0.5 1.2 1.6 2.0mm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這個,可壓接和撥皮,刀和壓的都可調。

這~~~太專業了吧~~~看都沒看過><
哪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太專業了吧~~~看都沒看過><
哪買的啊???

在一般的五金量販大賣場,不過現在不常見了,這把.....十年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這個,可壓接和撥皮,刀和壓的都可調。

怪人用怪東西,你嘛有夠厲害,拿出一把連我也沒見過的這個工具,看起來好像是買現品再來加以DIY的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的也不錯,很方便,但就不知對你適不適用了。

这种二十几年前用过,不怎么耐用,可能是大陆生产的缘故,避免摔到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