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fast startup 是不是跟 BIOS 版本有關的

楼主(2016-04-22):
這個鳥東西害了好幾趟

筆電電池電量掉到底了, 起不來也沒有解決方案, 害得還原了兩次, 被使用者煩死了.

有人說那是 FAST STARTUP 內定開啟, 沒有休眠的緣故. 有些筆電睡眠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有的就很明顯有問題, 例如這個,

网友A:
xiaolaba大是指關機後電量快速流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aolaba大是指關機後電量快速流失?

是的 休眠 和 睡眠 有的筆電差很大
特別是升級的那些
舊舊的 Acer 4810很好
反而最近的幾個月的i5 出這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休眠 和 睡眠 有的筆電差很大
特別是升級的那些
舊舊的 Acer 4810很好

報告~

有關睡眠與休眠一直都是 ACPI 裏標準定義的~
睡眠(S3, STR or suspend to ram)
休眠(S4 , hibernate or suspend to disk)
你所提及的有的筆電差很大,這也本來就是正常的,取決由使用者的設定。

example:
1.有的機器標綁關機要能充電,所以在進入sleep mode 時有電路是在待命的。
2.有人會啟動 wake from USB 或 wake from LAN~~可想而知,睡覺時這些地方都在吃電。
3.新規格的支援,Intel ISCT( Intel® Smart Connect Technology (ISCT) 的 AOAC (Always On Always Connected),它會在電腦睡覺中,一段時間會叫起床收收信,收收訊息,再睡下去。
4.除了 S3/S4 外,不同device 也描述了 D3 hot / D3 cold (sleep state on devices)會有不同的耗電量。
   還有 deep S4 定義~

其實想省電,可以進 setup menu 把功能都調一調,都可以調到你想要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

有關睡眠與休眠一直都是 ACPI 裏標準定義的~

謝謝大大回應.
原因不是想省電, 是沒理由隔夜電池就耗完, 而且是直線下滑, 睡眠不應該這樣的.
不確定WIN10故意這樣做還是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