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外置硬碟 提示要格式化,但格式化不成功

楼主(2016-04-22):
型號WD5000BMVW,外置硬碟按在電腦Windows下會一直很卡,一直讀取硬碟信息,卡著不動,不斷顯示要格式化,按指示格式化,但WINDOW顯示沒法格式化,試過硬碟按在其它電腦和更換據線都是這樣
請問各位硬碟有得救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通常這樣的情形  大多是可修復的
運用修復軟體   就可以了

但是如有聽到卡卡的聲音就要另外判斷是不是壞軌或是硬碟的問題
這就要更厲害的高手來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這樣的情形  大多是可修復的
運用修復軟體   就可以了

硬碟聽不到有卡卡聲

网友:
如果每台電腦都如此,
壞了,送修!

网友:
換一條USB線看看?

网友:
嗯~~這種得很麻煩,因為硬碟本身是採用M-USB3.0的接頭,
不是一般SATA-HD+外接盒的配置,我只能見議你換條Cable
測測看....

网友:
拆下來 format 它看看

网友:
如果過保, 試試拆出來當內置硬碟測試能否格式化.

网友:
這個不用拆了,拆開就只有一個硬碟而已...

硬碟控制電路整合USB3.0 Micoro插座和橋接晶片

換線沒用就慘了

网友:
購買時有附軟體?我的BUFFLO 3TG,在別移別電腦USB 3.0 接口,
都要安裝BUFFLO 的程式,不然找不到了。

网友:
老兄你何時才能發個符合版規的帖?

還是想一直釣魚呢?

我只能說你若有google 搜尋 : WD5000BMVW

答案就很明顯~或許你也知道~只是想再問問有無偏方

====================
http://www.zeroalpha.com/datarec ... rth-donor-drives-18

http://www.fixhdd.cn/case/kaipan/1889.html

楼主:
試過換線都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過換線都是這樣

1.拿個usb電壓檢測器
檢查電腦上的usb插座電壓是否足夠
2.或許插電腦後面的usb座就可以了
3.電源供應器或主機板使用久了...usb輸出電壓衰退

网友B:
恕我說句話,送修吧,依你的情況很難修好的!

网友:
將內置硬碟移出,變成單一硬碟,主要看原來資料是否要保留可以試著先裝到電腦用相關軟體處理,若是沒有的話可以裝到電腦裡(內只有這顆硬碟)然後用DOS做FORMAT或是用安裝WIN(它內有會問是否從新FORMAT此顆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我說句話,送修吧,依你的情況很難修好的!

不知甚麼原因,外置硬碟沒事,很開心內裡資料還在
有部筆電系統是裝LINUS,把外置硬碟插在筆電,不知是不是LINUS把硬碟軟件自動修復好,硬碟所有資料都開到,再把硬碟插在其它卓上電腦都沒事
之前試過把硬碟用過幾部電腦開都提示要格式化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甚麼原因,外置硬碟沒事,很開心內裡資料還在
有部筆電系統是裝LINUS,把外置硬碟插在筆電,不知是不是LI ...

恭喜你,資料是最重要的!另原來 LINUX 還有這項神功! 帥哦!
你原來那顆故障硬碟檔案格式是? 有可能是 LINUX 核心每次開機都會檢查不正確的磁區並加以修正或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