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子扇維修

楼主(2016-04-23):
這靜電消除用的離子扇 發現紅燈亮,其他功能正常,可以調速,於是打開來看看!! 為了怕接頭差錯先拍照留念一下!!

拆的時候發現有一個東西"脫落"了!! 樣子像似"鐵粉芯" 電路板上卻是 PZT  (壓電元件)

上網才知道叫 "單層壓電變壓器"拆開來 一共三個接點(升壓型),原理太深奧了,...

把三個接點依樣畫葫蘆用鍍銀獻給接回去,用熱熔膠給固定回去,送電 ㄟ 紅燈息綠燈亮,修好了!!

今天算是撿到軟的!!

网友A:
乾大讚讚讚~
光是常撿到寶就讓阿魔的口水快流乾了~~

网友:
跟打火機用的打火器 有異曲同工之處

不過電致伸縮  會讓焊接點金屬發生疲乏吧

网友B:
新竹真是寶藏所在地,阿乾師的功夫也太厲害
再集滿四樣,就可以開公司進入自動化生產製程: PDA組裝線、 IC 封裝、測試製程
http://smc.kong.com.tw/Index.asp ... play&ClassSN=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竹真是寶藏所在地,阿乾師的功夫也太厲害
再集滿四樣,就可以開公司進入自動化生產製程: PDA ...

POPCORN大:
   我資本不夠啦!! 技術也不行!! 只能檢破爛修修"乾爽"!

网友:
問題是一般家庭用到這產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乾大讚讚讚~
光是常撿到寶就讓阿魔的口水快流乾了~~

咪吐

你我心情類似
我有個做包租公的朋友就常常撿到寶
最常就是撿電視給我修(修好後給房客看)
還有1次撿到整組I5電腦(重裝係統就好了)
流口水

网友C:
我也有一台離子扇,不過我的這台是電源跟本機分開的,也就是有一個專用的Adapter,但搬家後電源不見了,請問你這台離子扇是直接插110V市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離子扇,不過我的這台是電源跟本機分開的,也就是有一個專用的Adapter,但搬家後電源不見了,請 ...

WISH大:
  我這是外加24V電源的,..一般應該是 24V 只是有的功能更強還有 ALARM ... 若WISH大 沒空查,小弟可以代勞..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SH大:
  我這是外加24V電源的,..一般應該是 24V 只是有的功能更強還有 ALARM ... 若WISH大 沒空查,小弟 ...

謝謝!我記得我那台離子扇的電源插座是使用3孔的航空插頭及插座,就是像底下照片這種,但是是3孔的︰

我星期一回家時再確定一下,如果需要再請你幫忙。

网友D:
離子扇還有得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我記得我那台離子扇的電源插座是使用3孔的航空插頭及插座,就是像底下照片這種,但是是3孔的︰

WISH大:
   假如您願意我拆開來看看,應該可以判斷出來,我知道你很忙!! 真的有需要用,就寄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離子扇還有得撿嗎?

SIMON1016大:
   沒有了ㄟ!! 下次有機會再幫你留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假如您願意我拆開來看看,應該可以判斷出來,我知道你很忙!! 真的有需要用,就寄過來... ...

我的在這裡︰

http://bbs.pigoo.com/thread-60443-1-1.html

不過遇到麻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離子扇還有得撿嗎?

你住那麼遠,難道要拿去給泰妹用?
若常回來,飛機票應該也是很貴吧?

网友:
找到的資料,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