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木工要這樣才神

楼主(2016-04-23):
這個老外是我相當欣賞的一個,他的DIY製作相當精準~

此部影片不用機器就能神準的製作,看影片吧!

网友:
我睜大眼睛看,手工具都沒有用到...   Magic~

ㄜ...Youtube的上傳日期是04/01   蠻懷疑這真的可行嗎?

网友:
這個世界, 有種技術 叫剪接
這個世界, 有種技巧 叫魔術
都是令人激賞的技藝

网友:
這種方式也要有可以配合的木材
不過做坎的方式有點太神了~改天有空來試試

网友:
第一次看了覺得怪怪的,怎麼可能,好像變魔術喔,剛剛再去看看找線索,喔,終於找到了,有看影片還不曉得的,把從標題開始的所有資料都看一下,想到了先不要講,讓其它痞友們再動一下腦筋 ...

网友:
這種神乎其技,只能說他是神之左右手,那種訷力絕非一般人可及!

网友:
剪得真漂亮

1:38秒後明顯漏餡了...

网友A:
1:38~1:42  紙消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8~1:42  紙消失了

那張紙消失不稀奇,我都想好了解答,那種紙稱做可自動任意剪裁範圍爆炸紙,它會根據使用者的想法自動將想要的範圍內的所有木材炸的粉碎再憑空消失,即使紙張寬度與木材不同也無所謂.

所以紙張消失並不稀奇 ... ...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張紙消失不稀奇,我都想好了解答,那種紙稱做可自動任意剪裁範圍爆炸紙,它會根據使用者的想法自動將想要 ...

我是指  那張紙消失  是剪接證據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  那張紙消失  是剪接證據之一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 ...

网友:
細看在1分33秒和1分34秒,剪接的真好!

网友C:
答案就在片尾.......如下圖紅圈:

四月1日......愚人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答案就在片尾.......如下圖紅圈:

那麼快就破梗,不好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