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IOS編程器購買推薦

楼主(2016-04-23):
大家好
想買一台BIOS編程器,也是第一次購買,用途就是電腦及周邊設備燒錄韌體使用
看了對岸掏寶也不知道買什麼款好,可否大家推薦一下呢?謝謝大家!
預算三千上下吧!

网友A:
用在電腦的BIOS燒入
你圖中那台就不錯用了
我也有一台
救過不少台電腦
最近比較少用不知道軟體有沒有更新

网友B:
現在的BIOS 都是小的,如果沒有要燒大顆的,應該RT809F 就夠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BIOS 都是小的,如果沒有要燒大顆的,應該RT809F 就夠用了。

映像中RT809F比TL866還貴1點點

RT809F多了液晶在線燒
剛好2台我都有
反而TL866比較常用說

不過RT809F有自動辯示芯片TL866要手動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電腦的BIOS燒入
你圖中那台就不錯用了
我也有一台

不過這麼感覺圖片那台要經過轉接就覺得麻煩,不過似乎很多都這樣
對於第一次用的我都不知道這樣插那些轉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BIOS 都是小的,如果沒有要燒大顆的,應該RT809F 就夠用了。

請教w大現在電腦都越來越沒有COM PORT那是不是買USB介面比較好呢?

大顆的因該現在電腦因該沒有,可能早一點家電因該還有
目前就能處理電腦和網管網路設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映像中RT809F比TL866還貴1點點

RT809F多了液晶在線燒

yung6313 大提到的一個重點對於我第一次用的可能也要找自動判斷機種
不然IC被我弄壞光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w大現在電腦都越來越沒有COM PORT那是不是買USB介面比較好呢?

大顆的因該現在電腦因該沒有,可能早一 ...

很多年前燒錄器就應該都是USB 界面了。

网友C:
現都改成板上直接燒入,燒錄器都放入冷宮用不著,要買建議三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都改成板上直接燒入,燒錄器都放入冷宮用不著,要買建議三思

可否介紹長知識一下呢?

网友D:
我只知道 STM8 還有 STC 的MCU都是使用  ISP 直接下載程式,只是 EEPROM 24C02..好像就需要取下來,ATMEL 的 MCU 也可以 ISP ..問題來了,這些 ISP 使用接腳都不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 STM8 還有 STC 的MCU都是使用  ISP 直接下載程式,只是 EEPROM 24C02..好像就需要取下來,ATMEL 的  ...

線上直燒只限定某幾樣而已,多方面要用還是會購買燒錄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前燒錄器就應該都是USB 界面了。

看對岸在賣還是有些都是COM PORT,有些看起來還滿大的
大部分也是都是USB沒錯,不過我們台灣健保讀卡機還走COM PORT
公司買電腦頭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都改成板上直接燒入,燒錄器都放入冷宮用不著,要買建議三思

重點就是有些在板開不了機這樣在線燒錄呢??
它在冷宮多少還會用到的時候,所以不用買太好也別買太差

楼主(2016-05-23):
引用 网友B:
線上直燒只限定某幾樣而已,多方面要用還是會購買燒錄機。

W大請問一下,因為RT809F似乎不能燒錄PLC 32方型的BIOS那還有推薦得機種嗎??
如果說買兩台也沒有關係,我知道一台沒法頂全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點就是有些在板開不了機這樣在線燒錄呢??
它在冷宮多少還會用到的時候,所以不用買太好也別買太差 ...

9 樓說的我猜應該是說線上刷新 BIOS.

以前用軟碟機時代, 板子開不了機也可用另一塊不同的牌子版子燒錄, 主要是 BIOS ROM 容量要一樣大小,
我最後燒錄 BIOS 的主機版是用 磐英 (Epox ) P4 ( 忘記型號了) 主版燒錄 AMD 主版 (Asus A8N-E),
很久沒玩硬體了, 不知道現時的 BIOS ROM 能不能夠這樣燒錄.

网友B:
引用 楼主:
W大請問一下,因為RT809F似乎不能燒錄PLC 32方型的BIOS那還有推薦得機種嗎??
如果說買兩台也沒有關係,我知 ...

RT809F有腳數的限制,PLCC32應該是沒辦法,現在的燒錄機大多買大陸的,沒有特殊需求,用TL866CS 就很好用了。
接著痞酷網會做實體教學,我的老燒錄器也不太靈光了,或許也是會請烏骨雞學姐買一台TL866CS給大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809F有腳數的限制,PLCC32應該是沒辦法,現在的燒錄機大多買大陸的,沒有特殊需求,用TL866CS 就很好用 ...

謝謝W大的解說,那我明白囉!那RT809F及TL866CS兩台都買我的需求因該都通包囉!
反正我也是只會修電腦周邊商品的東西,這兩台因該也都包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9 樓說的我猜應該是說線上刷新 BIOS.

以前用軟碟機時代, 板子開不了機也可用另一塊不同的牌子版子燒錄,  ...

你說的這個方法以前看過有人玩過,不過很危險因為不小心阿斯就完蛋囉
使用上還是有限,不過未來能跟顯示器一樣刷寫就很方便囉

网友F:
TL866A 比TL866CS 多ICSP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L866A 比TL866CS 多ICSP功能

请教:

何谓ICSP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

何谓ICSP功能?

可能是ISP的筆誤。
ISP(In Syesterm Program) 是一種通用程式的通訊方式,通常用於單晶片機的程序上下載。
在燒錄器上通常是指燒錄器有透過ISP自動識別的功能。
這是我的瞭解,不知道是否正確。

補充內容 (2016-5-29 12:30 PM):
想太多,只是強調有ISP燒錄功能。
也就是說,要燒錄對象的設備有ISP的話,不必拆晶片下來燒錄

网友F:
In-system programming (ISP), also called 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ICSP),
所謂ICSP燒錄方式,也有稱為ISP(In System Programmer),就是一種線上即時燒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對岸在賣還是有些都是COM PORT,有些看起來還滿大的
大部分也是都是USB沒錯,不過我們台灣健保讀卡機還走 ...

有USB版的的健保讀卡機阿.........例如虹堡的 HC3000LUA
而且健保讀卡機就算是RS-232弄個轉接線就可以轉到USB了~
雖然還要多安裝個驅動程是比較麻煩~
這樣怎麼會頭大呢?(前公司一些COM PORT的讀卡機我也是這樣弄也沒出啥大問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n-system programming (ISP), also called 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ICSP),
所謂ICSP燒錄方式,也 ...

所謂ICSP燒錄方式,也有稱為ISP(In System Programmer),就是一種線上即時燒錄

这个功能很实用,烧录数据存储器可以免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謂ICSP燒錄方式,也有稱為ISP(In System Programmer),就是一種線上即時燒錄

这个功能很实用,烧录数 ...

請問那是代表電腦主機板的BIOS也可以使用ISP燒寫嗎?
還是說如何確定燒寫設備是否支援I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USB版的的健保讀卡機阿.........例如虹堡的 HC3000LUA
而且健保讀卡機就算是RS-232弄個轉接線就可以轉 ...

有USB板我有看過不過,但是像我在醫療院所上班測試過問題很多
目前大多醫療院所系統都是抓COM1這一個PORT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USB板我有看過不過,但是像我在醫療院所上班測試過問題很多
目前大多醫療院所系統都是抓COM1這一個PORT ...

但是我們醫院在使用卻沒有聽說有遇到甚麼問題
有無可能是軟體本身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是我們醫院在使用卻沒有聽說有遇到甚麼問題
有無可能是軟體本身的問題? ...

我本身就是醫院裡面的資訊人員,就是宜蘭羅東最大間這間

以前我們試過USB的常常出現無法讀卡,有時電腦重新開機就好
軟體方面也是有,以前早期健保局給的reader.dll都是抓COM1所以早期都死期

現在我們除了讀健保卡額外放一台晶片讀卡機醫事電子簽章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都改成板上直接燒入,燒錄器都放入冷宮用不著,要買建議三思

如果boot不了,如何板上燒?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本身就是醫院裡面的資訊人員,就是宜蘭羅東最大間這間

以前我們試過USB的常常出現無法讀卡,有時電腦重 ...

我以前也有遇過無法讀卡或一些錯誤情形所以我會去官網下載廠商給的DLL檔
有些問題就會因這樣而解決~

网友C:
板上燒主要看硬體上是否有預留此功能(預留燒錄接腳這在單晶片較常看到),若是都無法正常燒入,也只能拆下燒好在焊回去(怕麻煩可找看市面上有無該腳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也有遇過無法讀卡或一些錯誤情形所以我會去官網下載廠商給的DLL檔
有些問題就會因這樣而解決~ ...

其實購買時候光碟內就有了,只是衛福部政策常改,有時候軟體撰寫上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上燒主要看硬體上是否有預留此功能(預留燒錄接腳這在單晶片較常看到),若是都無法正常燒入,也只能拆下燒好 ...

如果能板上燒錄那真的較方便許多囉!不管燒錄錯誤要救援及重刷都較方便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本身就是醫院裡面的資訊人員,就是宜蘭羅東最大間這間

以前我們試過USB的常常出現無法讀卡,有時電腦重 ...

自己寫個patch 打個補釘
一般都懶惰 win95年代寫好的 xp 不管更新 自然16bit的東西用在32bit系統限制一堆
com1到com4是DOS年代的限制
只要改用win32的api再編譯一次就好
以前也改過一次486年代的兩個emulator的介面 比較麻煩但是有大量機器值得一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寫個patch 打個補釘
一般都懶惰 win95年代寫好的 xp 不管更新 自然16bit的東西用在32bit系統限制一堆 ...

重點軟體編寫的部分不是我這邊的,我也不是主管,問題也提了該說也說了
程設不鳥也沒辦法,這是悲哀地方,如果我能控制早就改囉!

网友I:
引用 楼主:
重點軟體編寫的部分不是我這邊的,我也不是主管,問題也提了該說也說了
程設不鳥也沒辦法,這是悲哀地方,如 ...

這時候需要DIY
世界會更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時候需要DIY
世界會更美好

我們這邊都是搞人工智慧(人工)做事特別多

DIY根本沒那時間給你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