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tsu 型號2205G 顯示屏開機2秒熄滅

楼主(2016-04-23):
先向各位師兄問好!
小弟的 Fujitsu 2205G 顯示屏開機2秒熄滅,從各位師兄教學及回帖中看到自行維修是可行的,只可惜小弟對維修電子的學識近零,但自己又對維修極有興趣,所以希望各位高手師兄,能夠百忙中伸出援手.萬分感激!

小弟這個顯示屏,出現之問題如下:

開機可看到顯示屏品牌LOGO圖像,之後是全黑畫面,(平時進入window前的一堆載入畫面全看不到).直到出現 Windows 登入畫面時,會再次有回畫面可看到登入畫面約一秒後再次全黑.
當沒有插入訊號線情況下只出現品牌LOGO,再一會出現沒有訊號字句後全黑,電源指示燈會變成一閃一閃
當插有訊號線時,如之前所說會出現品牌LOGO,之後黑畫面到載入Windows完成後會出現一秒Windows登入畫面後再熄滅,但此時插有訊號線所以電源燈是一直亮著的.
在此先感謝各位入來看的所有師兄,最後能否修好與否,都先在此向各位援手的師兄們說聲感謝! 祝各位師兄生活愉快.

圖片如下: (謝謝各位師兄幫忙觀看)

品牌型號

品牌型號

高壓版正面

高壓版正面

高壓版背面

高壓版背面

网友:
1.先檢查燈管

2.在檢查PI板

网友:
有沒有基本的檢修裝備ㄚ?~~~

楼主:
謝謝a471師兄回覆,小弟有一個 UNI-T萬用錶...但其實不太憧使用n_029|

楼主:
謝謝Ultraman 師兄回覆,不知可否詳解如何去做,因本人真的很外行,對不起,,

网友:
這照片PI板 你有先行維修過嗎?
還是拆出來就是這樣?(照片)
板子接高壓的部分,那邊有4個藍藍的小東西,檢查看看有無突出龜裂或是擊穿

楼主:
謝謝nk9101050回覆,此板拆下來就是這樣,小弟沒有做個任何維修..這是一拆下來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a471師兄回覆,小弟有一個 UNI-T萬用錶...但其實不太憧使用

那你要為了喝牛奶養隻牛嗎?

网友:
如同Ultraman老大說的燈管或是高壓板出問題!
再來就是分別判別, 用燈管測試器與電表測量電流是否有異常!
有錯請指正...

楼主:
a471兄,,,請明示一下....

楼主:
謝謝peter180師兄回覆.就如小弟發帖中提及,小弟對這方面認識真的很有限,具體上是如何下手....
就等如各位師兄所簡說的PI板,沒錯在你們來說這個名詞再簡單不過,但如小弟之前不是不斷在google搜尋爬文,老實說我現在也可能在此問各位師兄甚麼是PI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兄,,,請明示一下....

你要買工具ㄚ~~~~~三用電錶只是量測你還要準備焊接、測試工具ㄚ

焊接=烙鐵、吸錫槍、焊錫、焊油

測試工具=買套背光點亮模組,嘗試點量背光燈管看是不是背光壞掉還是高壓板故障

以上工具湊齊你可以買一台全新保固三年的22"顯示器了

興趣~~~沒這麼簡單......你想簡單了,更何況你連基礎都沒有就上少林寺跟方仗說

"請教我絕世武功"....

网友:
買個燈管測試的來測一下燈管吧~

网友:
沒工具的話,可以直接考慮買板來換喔!

又快又省錢!

网友:
這種燈管的接口的PI板很好找,也可以拿一塊好的PI測試,就知道燈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您的工具與技能稍嫌不足
請自報鄉鎮,看看有沒師傅讓你折貼換一台比較快

楼主:
謝謝 ArmsCastle,夜晚下的晴空,vacio,peter180,Ultraman,nk9101050以上幾位師兄的回覆,都是熱心的師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