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徵求維修Livina 冷氣按鈕廠家(北部)

楼主(2016-04-23):
Nissan livina A/C 按鈕故障了,明明只是小開關壞了,原廠却只給換整組要數千大洋,實在是開不下去,有無可更換按鈕的大大可協助,(本想自己搞但聽說要拆很多零件不敢弄)
本人出沒於新莊,林口,南崁較多,如有的話附近最佳,請私信連絡並報價

网友:
仿間汽車零件買賣有
或汽車差肉場買

网友:
原廠報總成價......因為
1.他們沒有美國時間專門替你修按鈕.....工時問題
2.修好了AC又壞其他你會不爽,換總成一勞永逸....耗損歸零
3.原廠貴是因為...........材料+公錢,你知道了這兩者誰的佔比高嗎?

如果人家幫你修.......總成本收費~料錢佔5%,工錢佔95%...你願意嗎?

网友:
要省錢就是自己動手啦!
每個人都要養家糊口的,只要是營業的的就是要賺錢,也有員工薪水要付。
所以自己動手最省;不想動手就是給人賺。

网友:
livina 不難拆 可以試試看.我是1.6S

网友:
他問題的癥結點是"拆中控台"....如果自己會拆那就可以自己搞了,把微動開關換品質好點的
產品才耐用,其它沒壞的不管他......這樣省下來的拆裝工錢就是自己賺

网友A:
拆中控台,在故障按鍵下有一顆固定螺絲將其拆下.
再來將冷氣出風口的左右撥桿的塑膠頭拆掉.
拆面板,從面板左下或是右下往外拉.需要有一點暴力.
裏面還有兩個接頭"點煙器和故障燈的接頭要拆.
這樣就可以將面板卸下來.
自己以前也有遇過同樣的問題,更換了兩個按鍵開關(一個冷氣AC 一個除霧).現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中控台,在故障按鍵下有一顆固定螺絲將其拆下.
再來將冷氣出風口的左右撥桿的塑膠頭拆掉.
拆面板,從面板左 ...

沒經驗沒手路的
拆完換完恐怕出風口變"垂頭喪氣"
中控異音
不得不慎

楼主:
所以。。。不用把整個空調模組請下來就可以換按鈕開關?

网友:
小弟也是開livina ... 現在是正常的,但是還是很想知道怎麼拆,以防未來要自己修...
若真拆下來,post個照片造福大家~~~謝謝!

网友:
要將空調模組拆下才能換?
空調面板後面記得有三根鋼絲要拆,
不是拆面板後面,而是要拆鋼絲另一端(風箱)卡榫.

以上要量力而為,拆壞了我可不負責喔!!

网友:
痞酷  好像汽修職人 沒幾位
找汽車冷氣電機店家  處理吧
好好商談   拆儀錶板給足工錢

以下供你參考..
小娜手動冷氣A/C鍵的維修更換發表
http://www.livinaclub.tw/thread-6468-1-1.html
(出處: NISSAN LIVINA CLUB)

基本上 國內多半已有各車種的 club
相同類似毛病  會有人提出討論
前年購入的 Ford Tierra 也是在  Tierra 的 club
獲得相當有用的資訊

楼主:
哈哈我是樓主,昨天參考前備文章+自己研究,終於修好了,只 換了一顆滑鼠拆下來的開關。

楼主:
而且沒有拆三條難拆的鋼纜喔,只是可供作業的空間很小,需要很技巧的工作

网友B(2017-08-28):
請問去買這微動開關,開關的規格要怎麼跟店員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去買這微動開關,開關的規格要怎麼跟店員說?

只 換了一顆滑鼠拆下來的開關
滑鼠微動開關學姐有販售。

网友(2017-11-24):
沒把模組拆下來 要如何解焊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