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電扇軸承

楼主(2016-04-23):
LKK老前輩托夢 ,解答了三太子埋藏在心中的疑問

疑問一: 風扇馬達有分類嗎? 托夢:常見鋁合金、鐵殼兩類馬達

疑問二: 合油軸承有分類嗎?
托夢:平價扇用鐵軸承,鉗子夾不壞。高檔電扇使用有虹吸孔的"合油軸承"鉗子夾到就碎裂

疑問三: 鐵軸承與合油軸承可以互換代用?
托夢:鐵軸承高度較低,合油軸承的高度比較高還有軸承杯,兩者不能互換

疑問四:高檔電扇一定擋卡久? 托夢: OEM馬達油室的油棉都是潔白如新,低轉速運作擋卡久!

疑問五:貧油軸承為何最後都會咬軸?  托夢:馬達殼未與電力的LOCAL GND接地,產生電位差腐蝕。

疑問六:鐵殼馬達沒價值,要收修嗎? 托夢:只修正妹的

疑問七:磨出鐵粉的馬達要修嗎? 托夢:美眉加賴就幫她修

疑問八:穿棉襖的馬達要收嗎? 托夢:添香油的,就修!

疑問九:溫度保險絲換成溫度開關卡袂合? 托夢:加添香油的,統統換

疑問十: 電扇軸承怎麼修?  托夢:癖酷武林,老前輩有留下軸承更換心法

网友A:
其實要換那個保險絲很麻煩滴。

网友B:
這個心法我有看過!

不過我家十幾隻不同牌電扇都不是鐵殼的,都是合油套
一直都是井底之蛙,完全不知道還多這麼多種作法

說到軸承…那個單向軸承一個要一百多…買新的水桶比較貴,規格會合就買回來自己換啦~

网友C:
先看看損壞程度,一般拆解保養維護OK,若遇到"合油軸承"碎裂是我不會去修,電風扇大多是鐵殼馬達成本低;給你一個建議是若地方空間大的話可以留下因為零件都可用在其他電風扇上是相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要換那個保險絲很麻煩滴。

換溫保要拆後殼,程序對了就容易施做
溫保斷是結果,查肇因就需要神明來保佑

网友:
馬達殼接地後,貧油軸承與轉軸磨損會改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心法我有看過!

不過我家十幾隻不同牌電扇都不是鐵殼的,都是合油套

還是板主卡利害 ,自己換軸承

遇到這種前修將沒肉的軸承座糊起來,真不知該怎麼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損壞程度,一般拆解保養維護OK,若遇到"合油軸承"碎裂是我不會去修,電風扇大多是鐵殼馬達成本低;給你一 ...

三太子沒本事,只能靠著修電風過生活
還忘前輩常常能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太子沒本事,只能靠著修電風過生活
還忘前輩常常能指導

修電扇,功德無量

网友D:
支持環境保護: 小家電再生利用!
溫度開關比較不會燒壞尼?

网友E:
請教:馬達四顆螺絲卡很緊,用30cm長的起子外加敲打,拆到滑牙都無動於衷,是否需要特殊工具?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環境保護: 小家電再生利用!
溫度開關比較不會燒壞尼?

你瞄到太子廟的招牌

裝用THSW的好處,風扇自動斷電就是該潤滑的時候
缺點是: 會影響風扇未來的銷售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馬達四顆螺絲卡很緊,用30cm長的起子外加敲打,拆到滑牙都無動於衷,是否需要特殊工具?謝謝! ...

可以用斜口鉗夾緊螺絲頭旋轉嗎? 每邊都陷入0.3~0.5 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瞄到太子廟的招牌

沒想過用溫度開關,都買溫度保險絲來換,
以後自家的要用好一點的(省小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