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扇拔插頭時間一久再次插回要等半小時才會動作!! 尚無解!!

楼主(2016-04-23):
夏天將至,微電腦電扇(都是二手品)居然有兩台不動作,本來以為是按鍵不良,更換之後可以動作!! 但是,插頭拔掉一兩天,再次要使用時又不動作了,兩台的症頭都一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預見過...請大家給個意見,目前還沒動力再來拆解,已經確定焊點都有補焊過!!

請大家幫忙想想可能的原因!! 感恩!!

网友A:
電容老化~
MCU 振盪/reset/電容式降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老化~
MCU 振盪/reset/電容式降壓

舅:
   是電解電容器嗎?

网友B:
基板有開機?馬達沒運轉?馬達有電沒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板有開機?馬達沒運轉?馬達有電沒運轉?

habme大:
   機板按鍵全無動作,只是燈不亮!! 半小時之後一切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habme大:
   機板按鍵全無動作,只是燈不亮!! 半小時之後一切正常!!

報告阿乾師~ 三太子幫您搏茭了
78L05 Vout 5v存在就換晶振,不管是4/8MHz,3.579545MHZ給它用下去,除頻後時序會與原振成等比
5V不足或是不穩,就換電荷泵1U2U/250VAC或是 VCC電解電容

電扇要挑這種卡高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告阿乾師~ 三太子幫您搏茭了
78L05 Vout 5v存在就換晶振,不管是4/8MHz,3.579545MHZ給它用下去,除頻 ...

POPCORN大:
   感恩三太子!! 我也知道 "怕那鎖尼克"是好貨高檔貨,但是沒有人丟出來,我哪裡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OPCORN大:
   感恩三太子!! 我也知道 "怕那鎖尼克"是好貨高檔貨,但是沒有人丟出來,我哪裡檢啊!! ...

其實聽說~GE公司的才是好貨~~~或者勞斯萊斯....

网友D:
我建議量一下IC VCC腳實際電壓多少,這看起來是電壓有問題,總不會等電容完全放電完吧
機板按鍵全無動作燈不亮!!那就表示控制IC根本沒有動作
附件PT2126給你參考

1020.88 KB, 下載次數: 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議量一下IC VCC腳實際電壓多少,這看起來是電壓有問題,總不會等電容完全放電完吧
機板按鍵全無動作燈不 ...

bobbie_168 大:
   感恩喔!!

网友E:
能在鋪木頭地板上修電器可減少觸電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在鋪木頭地板上修電器可減少觸電機會。

WISH大:
    我的維修工作間不到兩坪,本來要跟太座一起共用,後來她被趕到外面做木工,裡面就被我獨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我的維修工作間不到兩坪,本來要跟太座一起共用,後來她被趕到外面做木工,裡面就被我獨占了!! ...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工作室也是釘木板,木板底下還有夾層當收納,同時木板與木板之間故意留的比較寬,電線都是塞進縫裡,我問他為什麼要釘木板?他說他的工作室只要外面雨下的久一些,他摸金屬的東西都會麻麻的感覺,又找不到那裡漏電,所以就釘木板解決。

网友F:
antlu 大

電子我不懂,軸心潤滑不良,先用手輔助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F:
antlu 大

電子我不懂,軸心潤滑不良,先用手輔助運轉

el36大:
   感謝,目前軸心很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報告阿乾師~ 三太子幫您搏茭了
78L05 Vout 5v存在就換晶振,不管是4/8MHz,3.579545MHZ給它用下去,除頻 ...

太子爺

您這款遇到一次回收阿伯拿到的是軸心過熱咬死,加油也不轉,分解打磨軸心才運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太子爺

您這款遇到一次回收阿伯拿到的是軸心過熱咬死,加油也不轉,分解打磨軸心才運轉 ...

PANASONIC F-H14MR 十年前買2200.-
馬達前、後軸承室裡面的油棉都是雪白無油

給它滋潤後,至今都還很健康

建議:家裡要是有平價電扇壞去,不用修就賣給回收場
在回收場裡100元專門挑選屆點的PANASONIC F-H14"/16"回來整理,少說再操20年

网友C:
這麼久都沒消息,是不是殺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久都沒消息,是不是殺肉了

三太子:
     兩台最近沒時間拆解它,而且,拔掉插頭再插好像問題沒再發生,我再 ㄍ一ㄥ 一陣子,沒有殺肉喔!! 畢竟 微電腦 的感覺"觸感"不錯,當然缺點就是沒辦法外加繼電器遙控. 等哪天發作了我再來跟它解剖..屆時一定跟三太子 和 廣大 支持的網友先進們報告...

网友G:
換掉紅色(大顆)那一顆電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老化~
MCU 振盪/reset/電容式降壓

電容老化+1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NASONIC F-H14MR 十年前買2200.-
馬達前、後軸承室裡面的油棉都是雪白無油

怪不得夏季時去服務站, 門口都一堆送修的立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換掉紅色(大顆)那一顆電容看看。

5745202 & 各位先進:
    拖延很久,該還的知識債還是要趕快還的,以免失去信用!!
   今天特地把大同電扇給拆了,因為先前的那一台沒在發生,而這一台又發生了!!

   205電容

   220UF電容

   1000UF電容

   MCU

   大同電扇用料是比較好一些!!

   準備兩盒電容以及相關的工具!!

   因為只有三個電容器比較受懷疑,所以乾脆一起來診斷

  因為三電容 都沒有過大的差異,於是"點羅點叮噹" 先換 220UF 改為470UF 就正常了,運氣好?

  希望這樣可以給大家參考!!  感謝 各位先進提供的建議和維修資訊!!

网友H:
"點羅點叮噹"  ...
一定是這根黃金指修好的...  好好膜拜..Orz

楼主:
引用 网友H:
"點羅點叮噹"  ...
一定是這根黃金指修好的...  好好膜拜..Orz

SIMON1016 大:
     小時後 在許多難以選擇的場合(到底要選哪顆糖? 另外的就是姊姊們的!) 於是就是  點鑼點叮噹,油炒蔥,閹雞甕,老婆啊弄破 金斗甕,甕仔開,金X一大堆.. 最後指到哪個就選哪個!! 全憑運氣!!!

网友:
我偷懶,拆除電路板,用機械按鍵代替。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報告阿乾師~ 三太子幫您搏茭了
78L05 Vout 5v存在就換晶振,不管是4/8MHz,3.579545MHZ給它用下去,除頻 ...

Popcorn 大哥
我的電扇就是圖中的P牌,我這台的症狀是 : 開機後馬達扇葉轉一會之後就停住不轉,用手摸馬達外殼也不會很燙,只有擺頭而無風的狀況!! 你知道要怎麼修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I:
Popcorn 大哥
我的電扇就是圖中的P牌,我這台的症狀是 : 開機後馬達扇葉轉一會之後就停住不轉,用手摸馬 ...

新會員請配合共同版規發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99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會員請配合共同版規發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99

http://bbs.pigoo.com/thread-60698-1-1.html
我重新貼文了,希望有修正我發文不正確的錯誤

网友(2016-05-28):
我的歌林電扇情況也是如此,最後甚且完全啟動不了,使用遙控器一樣沒辦法。電壓輸出正常,就是沒辦法ON. CP8113的IC也換了,還是不行。最後更換石英震盪器就一切正常了。原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