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4242螢幕有時有黑影

楼主(2016-04-24):
最近螢幕有時會有黑影
但有時就又正常
但不是旁邊的一整排直黑線喔
(雖然很想將那一整排直黑線給修好,
但那因該要換面板才有的救)
目前只想先修好黑影的部分
整排黑線就......
請各位前被指點一下.謝謝!!

正常時

正常時

正常時

有黑影時

有黑影時

有黑影時

网友:
有可能是燈管或是高壓板
這兩個的問題

网友:
這台面版 gate 軟排用久都會出問題~
黑線可以試試服用三太子的螺絲大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35
若是燈管出問題~再順便處理吧~

网友:
這台情況嚴重...恐怕三太子的絕招也回天乏術..........

网友:
感覺是燈管的問題,背光會亮,小部分不會亮,可是這種情形高壓板有燈管回授,燈管有過電流或電流太低,會把背光關閉,進而做維修,如果是我那條線才比較礙眼,我會想辦法把那條線弄掉,不過樓主覺得黑影比較礙眼,那就把黑線也弄一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