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敢冒然送電的RF龜龜, 是VHF或是 HF/SSB ?

楼主(2016-04-24):
請教 大大
一直不敢冒然送電的RF龜龜, VHF或是 HF/SSB ?
或是雙頻30Mhz HF/SSB 75W / 175 Mhz VHF 14W ?
感謝 賜教!

型號 LAB-80

型號 LAB-80

型號 LAB-80
背板
變壓器1
AC to DC 2
AC to DC 1
AC to DC

全機板
i/p o/p
RF in
C2094
PDF
C2094特寫
C3241
C3241
C3241
PDF

C3241

网友A:
反正頻率最低的那個  機率比較高

就跟一堆電容並聯    電容組工作電壓
取決於最低耐壓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頻率最低的那個  機率比較高

就跟一堆電容並聯    電容組工作電壓

射頻波段使用不當,會有駐波問題,會使機器燒損。

网友:
要接天線或假負載,再送電測試,不然會燒功率管。

网友:
2SC2094  175Mhz   PO=15W
2SC3241  30Mhz     PO=70W
好奇怪的搭配
建議在輸出端接上純電阻性的假負載
輸入端接上"駐波比表"
假設性的以27Mhz做測試,輸入功率以1W以下較為保險

网友:
你也要有設備當輸入
還要有設備當負債

沒這些東西就沒辦法測

一般最大輸出一定是那頻率最低的那個其他只是驅動級用高頻是特性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