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瀚斯寶麗(HANNspree)--T371--畫面有異常浮動色塊

楼主(2016-04-24):
廠牌:瀚斯寶麗(HANNspree)
廠牌我第一次認識~~  剛看到以為是白牌機種~上網看好像是小廠牌的公司

銘牌

此機型 上網搜尋不到什麻資訊~~ 2006出廠~~到現在十年了

有搜尋到面板解析度:1366x 768

此機型喇叭在左右兩邊的~~非常的重~~網路寫說有39kg

打開背蓋後發現~有兩支有點重量的配件

拆下秤重 看看  兩支有快三公斤

拆開背蓋檢視~ 目視檢查電源板跟主機板  無爆電容

拆塑膠背蓋時~~有發現缺少兩支螺絲

所以已經有人拆開過了~仔細看主機板上有維修的線

局部放大  1117L 中間拉一條線出來到電容上

很新奇的去查看看這顆是什麻~ 查出來好像是穩壓IC  今天又是第一次認識1117L

所以拉這條線的原因是??

電視畫面可以正常收視~但剛開機會出現浮動的條文色塊

會不規則的顯示~~但熱機一會後~~畫面就正常無色塊

測試一下下後我就拆機了~~ 忘記做問題畫面的拍攝

這塊主機板   X1-2337W-NT-TD    沒屋頂看見人家賣一塊1800元

若是可以改上公板!!~  我想畫質顯示應該會好很多

能力還不到改過公板~~所以要用上公板的話是一項挑戰

最後想請教 按鍵開關的問題

按第一顆POWER 可以開關機正常

但按 第二 三顆 也都會開關機~~想請問這個原因是什麻呢?

我個人猜測應該是換上新的按鍵就會好了~~

謝謝各位前輩大大指點一 二

補充內容 (2016-5-1 01:56 PM):
十樓  補充  故障畫面  謝謝

网友A:
按鍵老舊的關係,都有阻抗了,拿電表量就知道,每個按鍵電路中都有相對應的阻值(輸出電壓),你另二顆按下去可以開關機,是因為按鍵本身導通有阻值,且輸出電壓和開關機相同,導致原本的功能變成開關機
最後,建議你這台如果是收來的,最好別收超過十年的(太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老舊的關係,都有阻抗了,拿電表量就知道,每個按鍵電路中都有相對應的阻值(輸出電壓),你另二顆按下去可以 ...

感謝小冬瓜大大回覆

這麻詳盡的說明~~又學習到了 謝謝n_109|

你真的很厲害!!!~   這台真的是收來的~~

我也知道很不值得收~~但不收就沒機器可以拆開研究了^^"

网友B:
这机收了多少钱呢?是奇美的液晶屏吧,图像亮度还明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冬瓜大大回覆

這麻詳盡的說明~~又學習到了 謝謝

可以收的有很多,不要侷限只收電視,只要是電器產品都可以拿來研究喔~

网友C:
1.拆塑膠背蓋時~~有發現缺少兩支螺絲
所以已經有人拆開過了~仔細看主機板上有維修的線

A: 非也,這因該是原廠商補上的 (很常見).

2.按第一顆POWER 可以開關機正常
但按 第二 三顆 也都會開關機~~想請問這個原因是什麻呢?

A: 你電表開歐姆黨,去量每個開關 on/off 就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收了多少钱呢?是奇美的液晶屏吧,图像亮度还明亮吗?

比一般回收場 再收高一點點而已

網路搜尋 面板是LG. Philips 面板    我目前還沒拆到那邊^^

圖像亮度 是明亮的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收的有很多,不要侷限只收電視,只要是電器產品都可以拿來研究喔~

  讚喔

只要是電器產品都可以拿來研究~~ 這個也是很好的研究方向~~

只是目前還都沒有機會接觸到其他電器

若可以像板上的 三太子大大一樣  什麻都修~~ 收費公道

可以增加點零用錢之外~~還可以造福鄉里    一舉數得

看新聞導過一些專修各式電器的老師傅

都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但扔然願意繼續修下去~~

真的是維修變成興趣~~  若可以跟著學 那就太棒了n_1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拆塑膠背蓋時~~有發現缺少兩支螺絲
所以已經有人拆開過了~仔細看主機板上有維修的線

原廠商補上的 (很常見).

小弟太菜了!!  第一次看見n_104|

電表開歐姆黨,去量每個開關 on/off 就知道原因

好的我去量看看~~  又學習到了

謝謝大大的解答n_109|

楼主:
補充故障畫面

看第四台   跟   VGA  訊號輸入都會有相同的色塊產生

可以再請前輩 指點維修方向嗎? 謝謝n_109|

网友D:
我猜這是電源漣波太大所導致,先換換主板上穩壓 IC 旁的電容或許可以改善。

另一個可能是影像訊號的交連小電容,可以用電容併聯法測試,應可以很快找到不良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這是電源漣波太大所導致,先換換主板上穩壓 IC 旁的電容或許可以改善。

另一個可能是影像訊號的交連 ...

感謝 前輩大大指點

嘗試後再回報n_116|

楼主(2016-05-25):
引用 网友D:
我猜這是電源漣波太大所導致,先換換主板上穩壓 IC 旁的電容或許可以改善。

另一個可能是影像訊號的交連 ...

回報大大~~  今天電源板上的電容換完~~ 狀況依舊    無解中^^

謝謝你的指導n_109|

网友E:
主機板 電源電容問題  需要示波器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機板 電源電容問題  需要示波器幫忙

喔!!  原來是主機板的電源電容~~

我以為11F~~wooden 大大是說電源板上的~~ 我誤會了

顯示波器~專業的東西n_116|    看來有機會需要添購一台~並學習如何使用~

謝謝大大回覆指導n_109|

网友F:
我看過有人用三用電錶的頻率檔看得出漣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過有人用三用電錶的頻率檔看得出漣波

需要高手 指導教學~~

要邊看邊學~~

网友G:
引用 楼主:
喔!!  原來是主機板的電源電容~~

我以為11F~~wooden 大大是說電源板上的~~ 我誤會了

有沒有ESR表,掃一下,就全部抓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沒有ESR表,掃一下,就全部抓到了。

報告大大~~ 沒有ESR表呢!!~

看來又需要~~購買來研究ESR表^^

謝謝你的回覆~~ 又學習了n_116|

請問有那種好用的 ESR表可以推薦購買的呢 ?  剛爬文有看到相關文  但有點深度不是完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