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壓偵測電路,相關電子知識請教

楼主(2016-04-24):
有一個問題要請教大家
最近工作上遇到一個線路查修的問題
最後雖然查到問題點,不過是利用兩車交叉比對的方式
想進一步了解其理論

該電路有個如下面網站圖片中的『電壓偵測電路』
36. 有關圖(十一)所示汽油噴射引擎之冷卻水溫度感測器電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請問是否有人知道此電路的相關資訊,如知道其IC規格請提供一下
如此即可查出相關的電路圖來研究了

网友:
將固定電阻視為R1,感測器可變電阻視為R2,此時外部供電為5V,利用串聯分壓公式,即可求出a點上的壓降.

网友:
ADC 吧!
AD7895 / ADS7886  之類

楼主:
我發現我把問題複雜化了
我真正想了解的事情是下面這個

只要把『電壓偵測電路』看成一個『電壓表』
ECM由此偵測電路監控此迴路是否正常

网友:
對   基本上是類似的

目的是為了透過測量電壓 來知道說 感測器狀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發現我把問題複雜化了
我真正想了解的事情是下面這個

你如果只是要做臨界點監控,那麼用op amp或電壓比較器比較方便,例如監測電壓為2.8V,若監側電壓低於2.8V就輸出0V(Low),若監側電壓大於2.8V就輸出5V(High).

若是要隨時得到電壓的實際值,那麼就要用ADC,後面再以uC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