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華碩Google nexus7 ME370T一代換屏分享

楼主(2016-04-24):
↓不小心掉地上就變這樣了

查一下資料顯示跟觸控為1體一般工具是無法只換單樣
所以只好買總成回來換
↓買回來像這樣一體的還代框
先拆背蓋不是很難我用指甲就扣開了
↓拆開後這裡膠帶要撕一下
↓接下來拆排線跟電池電源線(黃色那組排線可以不拆)
↓在來拆螺絲約7~8顆(只要拆邊框的就好)主板上的都不用動

↓螺絲拆好後從這裡輕敲就可以跟總成分離了
↓還有裡面排線有點膠用拆機棒或刀片輕撥就開了
然後把主版裝在新的總成上依序還原即可
↓這個排線也要跟過來(需注意小心拆)查資料時聽說常有拆壞的
↓完成後
謝謝觀賞

网友:
桌面好圖.....

网友:
厲害!總成買多少?

楼主:
新臺幣1000元有找

网友A:
請問是在淘寶買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在淘寶買的嗎?

對呀~

网友:
完工恭喜

网友:
我家也一台華碩的平板觸控板破裂,型號是5280N FPC-1 REV:4,要換總成可能非常貴。

网友B:
wish 大,剛幫你找了,亞馬遜有賣78.5美金,還包郵喔!
www . amazon . com / Asus-ME301T-Screen-Digitizer-Replacement / dp / B00VR101H8

以上起把中間的空格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sh 大,剛幫你找了,亞馬遜有賣78.5美金,還包郵喔!
www . amazon . com / Asus-ME301T-Screen-Digitizer ...

就是因為要換太貴了,所以把平板先收在一旁,維修材料只會降價不會漲價,我過一陣子再買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因為要換太貴了,所以把平板先收在一旁,維修材料只會降價不會漲價,我過一陣子再買來換。 ...

我也是有其他3C產品,一直沒買回來換
就是因為還很貴

或是換好後不知要幹麻好
比如iphone4s 跟4
總成都好的(對岸有主板可以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