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UC-ION802 遺失電源供應器的離子風扇

楼主(2016-04-25):
會想起離子風扇是因為antlu 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20

或許大家會好奇為什麼要用離子風扇?現在Google 很方便,只要大家肯查,隨時都可以長知識,不過不想查的話,我跟大家簡單複習一下,不過大家先看一下2010年我寫在論壇的一篇帖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174

我有請大家帶小孩、老婆做一次,保證有助家庭和諧,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看看?是的,不會流動的電就稱為靜電,靜電有多大?大家有沒有被毛線衣電過?還真會痛哩!由於靜電大都KV 級,所以靜電是電子業的破壞者之一,還記得老師都要學生拿半導體(IC)都得戴接地線嗎?這就是怕靜電破壞高密度電子零件,如果大家還記得我換酷幣的帖子,應該記得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44

不過好像都沒有人換,要隔離靜電通常是有三種方法︰

1. 遮蔽:運用遮蔽材料,如抗靜電盒(箱) 。
2. 接地:由於靜電是靠摩擦產生的,因此無法防止靜電的發生,利用接地線,將所產生之靜電導地,以免影像到電子產品。
3. 中和:若確認環靜中之靜電荷種類(+/-),運用離子風扇產生相反的離子以中和靜電荷。

以上三點我就從Google 轉貼一下了。對!離子風扇就是第三種。

說到這裡先拆我的離子風扇。

腦袋真的不靈光,我還以為電源是用3針航空插座,結果是4針的。

要拆這台離子風扇是從支架開始︰

再來是前後兩面對角的螺絲︰

裡面就長的這樣,有注意到四條紅色及白色電線接到圓形架上的4根不銹鋼針嗎?

來個特寫︰

剛剛有說了,由於靜電大都是KV 等級的高壓,下面照片就是離子風扇的靜電發生器電路,它負責把空氣電離產生大量正負電荷並傳到這4根不銹鋼針上,然後再用風扇吹出,此時形成一股正負電荷的氣流,將物體周圍表面所帶的電荷中和掉,因為這部份涉及高壓,所以有灌絕緣膠處理。

下方這是風調速的可變電阻。

重點來了!4針有一腳是接地,其它三條線都進絕緣膠裡了........。天啊!

除了求助原廠外,誰有跟我相同的離子風扇可幫忙呢?

※附註
隨機附帶的電源SK-TA-001包括:
輸入:
110伏AC / 60赫茲
輸出:
12/24伏AC,0.5 / 1.0甲
尺寸:
130×60×80mm的

http://www.ucstat.com/#!

网友A:
阿  離子風扇那個不知道能不夠直接換掉高壓包   到一下他們公司看了介紹  沒有提到最關鍵的變壓器輸出電壓  只有提到輸入市電

网友B:
WISH大:
   介紹的真給力啊!! 電源部分 一般若非110V輸入的話,它的電壓應該都是跟風扇有關,而風扇目前看到的都是 24V,我判斷原因有二,風扇要強電壓用24V通用, 高壓產生器若使用24V也容易些!!
  風速調整我有一台用的是數位調整,但是早期的都是VR調整風速,大多直接串上一顆線繞電阻,您的使用一般VR 應該是控制用,還有 離子扇好像都有 ALARM 輸出,四隻腳我判斷 24V GND ALARMOUT COM ...

剛剛再仔細看一次  紅  棕  黑 綠

綠: 接地
黑: 應該是負極
紅: 應該是正極
棕: ??
外加電晶體應該是調速用...

网友C:
我覺得還是問問原廠是12V DC or other

我國外看到其他牌子的是用12 DC

http://www.electrostaticeliminat ... tic-eliminator.html

我是覺得可先用12V DC 去測試(頂多轉比較慢)

网友D:
你要拆你這個嗎老大
硬的黑膠很難, 有些是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WISH大:
   介紹的真給力啊!! 電源部分 一般若非110V輸入的話,它的電壓應該都是跟風扇有關,而風扇目前看到 ...

" 棕: ?? "  猜它就 是ALARM 輸出

引用原廠 http://www.longdiing.com.tw/product-detail-797116.html
截圖如下:   紅圈  高壓故障時有自動聲響 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
   介紹的真給力啊!! 電源部分 一般若非110V輸入的話,它的電壓應該都是跟風扇有關,而風扇目前看到 ...

哈!這只是簡介而已,警報是內建就有,請看第七張照片中就看的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  離子風扇那個不知道能不夠直接換掉高壓包   到一下他們公司看了介紹  沒有提到最關鍵的變壓器輸出電壓  ...

離子風扇的價錢差非常多,有的只是做好看的而已,我也有看過用負離子產生器代用的離子風扇,能不能只換高壓變壓器也要看電路設計,這猜不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還是問問原廠是12V DC or other

我國外看到其他牌子的是用12 DC

風扇不是12V就是24V,其中又以12V居多,不過會用4針設計,以我認為應該是使用兩種電源的可能性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拆你這個嗎老大
硬的黑膠很難, 有些是軟的

現階段我可不打算要拆黑膠,這種黑膠是硬的,要拆只有鑽開。

楼主:
引用 网友E:
" 棕: ?? "  猜它就 是ALARM 輸出

引用原廠 http://www.longdiing.com.tw/product-detail-797116.html ...

第七張照片就有照到蜂鳴器了

网友F:
看到那個[A]牌的電容就整個人沒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那個[A]牌的電容就整個人沒力了.......

別小看大舟的電容,以台灣的電容廠來說是很不錯了,我年輕的時代沒有無鉛要求,那時候的電容每個都很耐用,可不是現在這樣........

网友:
找到的資料

楼主:
謝謝啦!不過離子風扇的品牌太多了,這台也不便宜,先找一樣的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風扇不是12V就是24V,其中又以12V居多,不過會用4針設計,以我認為應該是使用兩種電源的可能性較高。 ...

看來是雙電源的可能性高一些

网友:
12/24V AC

如果有需要變壓器,我可以找找.....

网友E:
這類 離子扇  能不能/需不需要   偵測 吸入的空氣裡  靜電情況?

還是說 只是單純 用高壓把空氣電離產生大量正負電荷,然後再用風扇吹出正負電荷的氣流

有在考慮DIY    液晶燈管驅動板(一個正一個負) + 鋼針 + 風扇

有些規格寫著: 離子平衡 +/-10... 或 +/-20V  ... 還不知如何做到

有些規格寫自平衡電路總覺得只是電路上做到正負高壓平衡
(校正CAL  : 正高壓可調  負高壓固定)
實際吹出正負電荷  ...未必

如果有偵測 吸入的靜電  大概是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類 離子扇  能不能/需不需要   偵測 吸入的空氣裡  靜電情況?

還是說 只是單純 用高壓把空氣電離產生大 ...

第一篇就有說了,離子風扇就是靠裡面的"靜電發生器電路,它負責把空氣電離產生大量正負電荷並傳到這4根不銹鋼針上,然後再用風扇吹出,此時形成一股正負電荷的氣流,將物體周圍表面所帶的電荷中和掉"。

至於你說的離子平衡 +/-10... 或 +/-20V ......,這是用測量靜電的儀表測得,我以前也有一台,下次到工作室找看看,再貼上來給大家看。

大家看照片2跟6就知道這台也有cal 校正,不過我從來也沒去動它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現階段我可不打算要拆黑膠,這種黑膠是硬的,要拆只有鑽開。

打電話給台北的公司問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電話給台北的公司問問看.

哈!這是最後一招,不過人家可不一定會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