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萬士益分離式冷氣室外機MAS-258P散熱不良維修

楼主(2016-04-25):
萬士益分離式冷氣室外機MAS-258P散熱不良,造成室內機冷氣溫度無法達到設定溫度26度,一直維持在29度,
冷氣機銘版如下圖

冷氣剛開機時有檢查室外機的運轉狀況,壓縮機有啟動,風扇運轉正常,室內機的冷氣正常,
過了5分鐘後,室內機冷氣出風口溫度就不冷了,這時室外機的風扇轉速變慢了,
有請幫我安裝冷氣的師傅來看,是不是冷煤有洩露不夠用了,
檢查後認為是室外機鰭片太髒,風量不足造成,只要清洗後就會恢復正常,
利用假日清洗室外機後,冷氣還是不正常,但有發現室外機的風扇,一開始的速度就很慢,
將室外機外殼打開檢查風扇的啟動電容與壓縮機的啟動電容,外觀看起來都正常,
將電容連接線接拆掉用電容表測試電容值是否正常,壓縮的啟動電容的電容值正常,
散熱風扇的電容值不正常,測試圖如下,兇手就是它了,

到冷氣材料行購買相同規格的電容更換,使用前用電容表測試電容值,測試圖如下

更換新的電容後,室外機的風扇運轉速度已經恢復正常,室內機的溫度已可以下降到設定的26度。

在檢查時發現壓縮機的啟動電容外殼溫度很高,這是正常的嗎?
另外下圖的照片有3個零件,2個是電容,另一個是什麼零件?

网友:
壓縮機啟動用繼電器

网友:
小弟是不是看錯了,啟動電流31a,有點高了

网友:
啟動電流31a約3秒內降下至4.4運轉電流

网友:
定頻冷氣啟動電流高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