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電源板上二級體規格

楼主(2016-04-25):
請問圖中二極體規格,
遇到情況開機螢幕不亮.LED燈條以及恆流板都有更換過,所以判斷應該是電源供應部分出問題.
量測到的值狀況如下

pcb

pcb

紅圈二極體代號如下 : 6C    長寬不含腳為1mm x 1.9mm 想請問如要購買要用什麼規格去找呢? 謝謝

diode

diode

補充 : 有可能是這顆嗎?

6c

6c

网友A:
看標示是rohm 沒錯   應該是EMZ6.8N

ZENER DIODE ,dual package 若有一端對地短路 表示ng

買dip包裝替代即可

楼主:
謝謝前輩回覆 小弟在去購買更換測試感恩

楼主:
今日小弟真對那顆DIODE ZENER 量測並未發現對地有短路情況
兩腳位對地一個23M歐姆 一個35M歐姆 ,但是今日卻遇到另一狀況,原本有3.3V那腳位今天
再次量測時發現無電壓為0V,往上游找連接到這顆DIODE,藍色圈點處都為輸入5V.昨日量測時
紅圈處輸出為3.26V今日量測卻為0V

所以想請教綠圈這IC如何查詢MARKING CODE因為他有三排字
如下:

小弟用AK 21 34去查詢google都未得到相關資料或者A23K142以及 AK2134
所以又來麻煩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標示是rohm 沒錯   應該是EMZ6.8N

ZENER DIODE ,dual package 若有一端對地短路 表示ng

ZENER DIODE ,dual package 若有一端對地短路 表示ng

这是稳压二极管的标识,稳压二极管有两个并联(共阳)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