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VR叫什麼型號

楼主(2016-04-25):
品質不好, 日子有功, 聲音左右邊大邊小, 手題CD音響 AW-8380, 台灣做的

時好時壞, 測量阻值無法猜透, 還以為很特殊的零件, 拆了外殼在量, 才發現2腳金屬腳和炭膜的接觸不良, 多了15K

所以調音量有一邊關到最小還是有聲音

鄰居老太太拿來的

請問哪裡買這種六個腳的 VR, 第一次看到這種

手題CD音響 AW-8380

手題CD音響 AW-8380

手題CD音響 AW-8380

手題CD音響 AW-8380

題CD音響 AW-8380

題CD音響 AW-8380

題CD音響 AW-8380

題CD音響 AW-8380

題CD音響 AW-8380

題CD音響 AW-8380

网友A:
由筆記看似 16mm 可變電阻器

像不像這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375874077

參考圖面
http://www.song-huei.com.tw/cht/ ... ;cid=84&pid=164

网友B:
原廠都用轉接板了
直接買標準品 拉線轉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都用轉接板了
直接買標準品 拉線轉接吧

拉線換普通的通用品不難, 但是這個改機功夫可大了, 因為外殼和旋鈕配件的關係, 還有固定的問題....太花時間, 不如請她買個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筆記看似 16mm 可變電阻器

像不像這個?

哈, 看看零售店有沒有, 沒有就放棄了

网友:
買個 大小差不多(可以裝上去) Type:A (連動)兩組20K的VR 來接一接線就可以了
(你都拆了,也畫圖了,(大小一樣/阻值一樣A20K)買回來量一量接一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