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7LV3500 嚴重油畫

楼主(2016-04-25):
美眉寂寞,一夜就把電視看到嚴重油畫

LED背光,T-CON為下置

TCON板 LC370EUN-SDV1

找出幾個測量點,階梯電壓好像過得去

T-CON板有四粒IC,三太子竟然不認識哪粒是GAMMA IC

最大顆TL2344ML查不到規格書。BUF08630與TPS65168相同。
TPS65194 13CH LEVEL SHIFTER.pdf (219.68 KB, 下載次數: 55)
TPS65168 GAMMA VOLT.pdf (1.16 MB, 下載次數: 66)

請教師傅~ 這油畫該換哪粒

网友A:
機型應該是LG 37LV3500 沒看過LG 37VL3500
大塊狀的油畫比較像是LVDS格式錯誤,
進入工廠模式看看或是朝BGA方向.

网友:
LVDS的左邊第7腳.所對應的線路.移動一顆電阻.(原本是LOW)改成HI店為.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型應該是LG 37LV3500 沒看過LG 37VL3500
大塊狀的油畫比較像是LVDS格式錯誤,
進入工廠模式看看或是朝BGA ...

感謝海洋師傅~ 標題型號改正了!
這台油畫後美眉關機睡覺,隔天冷開機又是正常畫面
熱機後,又不行了,嚴重油畫恆定,應該不是亂按遙控器跑偏了

TCON這四顆IC,開機下都不燙,約在40~46度C
三太子沒工夫,可能要找TCON來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海洋師傅~ 標題型號改正了!
這台油畫後美眉關機睡覺,隔天冷開機又是正常畫面
熱機後,又不行了,嚴 ...

請美妹來我這馬上好

网友C:
三太子的GAMA電壓在哪抓的  旁邊那顆應該就是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的GAMA電壓在哪抓的  旁邊那顆應該就是嚕!!

著低家~ 旁邊IC是 BUF08630 一粒140.-,2012年上架,一粒都沒賣出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020222667

楼主:
引用 网友D:
FY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1bg9qP_qic

Solarization各家說起來都差不多多,下手尋根才需要靠運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美妹來我這馬上好

美眉一早就來取回電視,說:要搬去給啤酒哥修理
淋杯花了幾個鐘頭,這台又是白忙一場,T-CON回裝

還機前,開機確認~
啃! 又是做白工

网友E:
放太子爺桌子加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太子爺桌子加持就好了?

這張桌子是南天王傳下來的
經你這麼提醒,好像真的是一張.....神桌

著疹頭的,無論是躺著、靠著、頂著......真的都有療效

网友:
VGH 應該跟VGL 值相似只是一個正一個負,VGL值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