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哪裡可購買正品的 AMTECH NC-559-ASM 助焊膏

楼主(2016-04-25):
之前有 rrb560925 大大也是在找尋正品的, 也教導如何分辨真假, 小弟國內兩大網拍看完後仍不知可以跟誰買, 請問大家都去哪裡買呢? 謝謝.

不論是整罐或針筒型的都可, 學姐還有正品嗎?

网友A:
如果你要100%是正品,可以到這裡買NC-559-V2,它跟NC-559-ASM是非常類似的產品線,只差在黏稠度。這個賣家有在Youtube上說明。我自己因為用量很少所以在拍賣網買10cc NC-559-ASM,賣家跟我保證是真品(我很懷疑啦),我用起來也算不錯,去氧化物性能很強,真的是助焊劑。如果是假貨我也認了,反正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100%是正品,可以到這裡買NC-559-V2,它跟NC-559-ASM是非常類似的產品線,只差在黏稠度。這個賣家 ...

感謝告知, 沒想到 Rossmann (小弟偶像) 有在賣東西, 我以為他只在收 mac nb.
難怪 AMTECH 這麼難買...
加上國際運費又少量, 看來要好好考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100%是正品,可以到這裡買NC-559-V2,它跟NC-559-ASM是非常類似的產品線,只差在黏稠度。這個賣家 ...

phuang3 前輩, 方便傳送訊息給小弟您購買 10cc NC-559-ASM 的網址嗎? 謝謝.

請教各位, 能否推薦國內方便購買的, smd 用的助焊劑? 謝謝

网友B:
國內網拍基本上無真品.

淘寶買吧!

這家有授權書:

https://world.taobao.com/item/13 ... 4.0.0.xa0GXN#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國內網拍基本上無真品.

淘寶買吧!

沒有錯!AMTECH 台灣沒有代理商(現在不知道),離我們最近的代理商在大陸,不要靠一張貼紙來認定是否真品,請賣家提供向代理商的進貨單,基本上應該就可相信是真的。

連結上的"楊勝"都強調它是"台灣楊勝",大家相信嗎?大陸這種情形很普遍,像犀牛品牌強調是來自日本,wit 也說來自日本,卻連一個官網都沒有,的大公司卻沒有網站的例子應該只有在大陸才看的到!

我也是跟烏骨雞學姐說有品牌的東西儘量在台灣的代理商購買,如果代理商出的貨是假的,你可能想像對代理商的嚴重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phuang3 前輩, 方便傳送訊息給小弟您購買 10cc NC-559-ASM 的網址嗎? 謝謝.

請教各位, 能否推薦國內方便 ...

這裡
據聞原廠貨是沒有貼雷射標籤的,不過也無法認定就是假貨,有可能是區域代理商自行貼上。
另一家金寶Kingbo的助焊劑(RMA218)也有人推崇,不過這家號稱是日本製,光聽名字就怪怪的,你信的話也可以考慮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這裡
據聞原廠貨是沒有貼雷射標籤的,不過也無法認定就是假貨,有可能是區域代理商自行貼上。
另一家金 ...

如何證明他賣的是真品才是重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何證明他賣的是真品才是重點。

這真的是羅生門,各說各話...   對岸有正式代理商,可惜被假貨充斥,也不知道那授權證書是真是假,常春藤畢業證書都可以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真的是羅生門,各說各話...   對岸有正式代理商,可惜被假貨充斥,也不知道那授權證書是真是假,常春藤 ...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例如你是一間小店,你跟AMTECH (或代理商)進貨他一定有出貨單,這就是你的進貨單,你想看看代理商會不附出貨單嗎?那他怎麼做帳?還是業務是做私的?
烏骨雞學姐有賣goot 的吸錫槍跟斜口鉗,她是跟台灣代理商凱旋進貨的,你要看進貨單只要把數量價格遮一下就可以不是嗎?拿不出進貨單的理由是什麼?太難聽的就不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例如你是一間小店,你跟AMTECH (或代理商)進貨他一定有出貨單,這就是你的進貨單 ...

很久以前你有賣真品,當時沒買後悔到現在。。。。。。

其實主要是想用用看,真品跟贗品差多少。

至於各種非AMTECH的我差不多都有用過,有一些好像是有比AMTECH的贗品好一些。。。。。

网友:
另外。

就算贗品也比一般爛的焊油要好一些。

像我焊一些很小的接線,AMTECH的贗品也還不錯用。要是不是BGA專用,還是算好用啦!

個人認為,不是BGA的話,不一定非要用真品AMTECH。個人認為啦!

楼主:
各位大大都提供小弟自己的經驗與看法, 只有感謝.

由於看到 phuang3 的連結中的 Rossmann 發文提到, 說明要買 AMTECH 還真的要有點條件, 更何況是在台灣. 小弟並非 AMTECH 不買, 因為到處 AMTECH 的推文才想 "跟著" 買來用. 在國內我看只能暫時放棄了.

小弟要焊 QFN 28-pin, 目前只有 goot BS-10, 但有人說不適合用於電子, 也擔心會腐蝕. 請問一時買不到 AMTECH 的情況下, 用 goot BS-10 助焊後再用酒精刷洗, 這樣安全嗎? 因為準備焊接的對象是台不便宜 NB 的邏輯電路板, 我擔心之後殘留物會腐蝕線路.

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都提供小弟自己的經驗與看法, 只有感謝.

由於看到 phuang3 的連結中的 Rossmann 發文提到, 說明要 ...

goot BS-10是日製goot 10g無酸焊油,這是說明上寫的。

我想,goot正品應該是可以的。

好不好用,我沒用過,但應當還不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都提供小弟自己的經驗與看法, 只有感謝.

由於看到 phuang3 的連結中的 Rossmann 發文提到, 說明要 ...

我就是為了要焊QFN最後才買了AMTECH NC-559,之前用電子街買的30元焊油差點沒氣死,怎麼洗都沒用,就是會輕微漏電,造成電路不穩。焊油好不好只有在精密的元件下才會顯現(例如RF、微電流ua、na等級的線路),一般IC應該看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為了要焊QFN最後才買了AMTECH NC-559,之前用電子街買的30元焊油差點沒氣死,怎麼洗都沒用,就是會 ...

感謝, 恰好找到您之前焊 QFN 的文章, 小弟心中有底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