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電壓電路電子元件的替代

楼主(2016-04-26):
各位大大您好
小弟剛踏入電子電路這世界
有很多知識都是靠估狗逐一得到解答的
但是目前要嘗試自製電路板時
遇到了尋找零件的問題
所以想請問一下各位大大的意見
初次發文,如果有錯誤還請大大們提點一下,謝謝

我在找如附圖的電路板上的元件
MOSFET已經找到了(IXTA3N120)
電晶體MPSA44停產,打算用KSP44bu代替
但是這電路板上的電阻跟電容小弟我就沒有看過的經驗
像這藍藍胖胖的電阻上面標示 101E/20K/10%
量測是20K
但是我找不出外型一樣的元件
是不是該考慮到耐壓及功率的問題?
或是直接找個20K的電阻就可以使用?
電容的部分
標示222K/1KV的應該是陶瓷電容
但是前方橘色的22M/6KV    47M/6KV    100M/6KV
也是找不到同外型的元件
以我的理解程度
請問是否可以抓22PF/耐壓6000V    47PF/耐壓6000V  10PF/耐壓6000V  來代用嗎?
或者一樣也要考慮其他因素去找?

附上圖片

222k 1kv

222k 1kv

電阻 電容

電阻 電容

上面是關於元件的問題
下面也有一些問題想請問有經驗的大大們
就是關於購買元件的問題
小弟居住台南市
之前需要的元件電組電容電感或器材
都是直接去電子材料行(南一)購買
但是現在很多元件從網路搜尋結果
幾乎都是要從網路購買(淘寶露天阿里巴巴之類的)
而有些元件在網路購買會有最低訂購量的問題
但是自己在弄維修檢測更換
似乎不太有機會用到龐大的用量的
想問問大大們也都是這樣子找零件購買的嗎?
或是有其他推薦的方式?
可以聽聽大大們的分享嗎?

网友A:
Y電容。高壓玻璃釉電阻。高壓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Y電容。高壓玻璃釉電阻。高壓電阻

感謝 專炸元件 大大的回答
但是以 Y電容 安規電容 高壓玻璃釉電阻 來搜尋
也是找不到相同長相的元件
可以請問一下
那以電容的部分來說
根據Y電容的意思(小容量高耐壓)
感覺就是用同樣的容量跟耐壓來使用就可以了是嗎?
電阻的部分就是要特別找這材質的高耐壓&高功率的來用即可?

因為找不到同樣外型的元件
著實會感到不安
高電壓感覺就是很危險啊XD
煩請知道的大大能詳細解答
小弟感機不盡

深深感覺自己有很多元件不認識,該好好地加強一下Orz

网友B:
我常做電路, 買零件的問題 經常遇到

當然 買稀有零件 都要一定數量才划算
有時候要用到 就必定得買
若只要一兩個,但買十個 二十個 並不算多   剩下的就擺著 說不定以後用得到 或是當備品
要是 數量太多實在用不完 可以上網拍出售

大部分零件在國內網拍都可以買到, 真的找不到才會上淘寶買

要做電路就不要怕花錢~ 怕花錢就別做電路
就是這樣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常做電路, 買零件的問題 經常遇到

當然 買稀有零件 都要一定數量才划算

>要做電路就不要怕花錢~ 怕花錢就別做電路
>就是這樣.

哈哈,那就像有人喜歡抽煙,有的人喜歡喝酒,都要付出金錢,但是那些對我來說,一點樂趣也沒有,也不喜歡,但是電子就不同了,那就瘋了,可能跟我一樣的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做電路就不要怕花錢~ 怕花錢就別做電路
>就是這樣.

你說對了~~ 當熱衷某事 就會捨得花錢
就像有人喜歡收集某些東西,就會瘋狂花錢去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