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示波器的線跡怎樣固定X軸的位置

楼主(2016-04-26):
調了一陣子, 它就是沒辦法固定在同一個位置讓俺觀察紀錄讀數

請問有甚麼竅門

謝謝.

网友:
同步不對或是顯示的頻率太低了,所以無法同步穩定的顥示!

网友:
小事一件....

升級一下,準備coco...(可截錄示波器,各種觸發模式)

*** 可以用錢解決的都不是問題.....問題是 莫有錢...

网友A:
按下"CHOP"或"ALT"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CHOP"或"ALT"試試.

版大, 由於是機械式震盪器, 它去程和返程的週期是交替兩個不同的時長.
這個方法也不行, ALT CHOP 都試了, 和短片的一樣, 開始的位置定不住
請問 EXT TRIGGER 可以套這樣, 有幫助嗎

网友:
數位儲存式示波器可以抓住極低頻率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