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捕蚊拍沒動作;PS別用電錶量捕蚊拍

楼主(2016-04-27):
這幾天蚊子特別多,把去年收藏起來捕蚊拍拿出來用,

發現沒有作用,按鈕壓下燈沒亮,但是充電正常

只好拆開了查修,

1.按壓SWITCH正常導通
2.電池2.4V,量2.3x,正常

二極體都量過正常,電容看外觀沒怎樣

有沒有可能那顆小的變壓器?

因為我量輸出電壓0,所以我拆了另一支下去量輸出電壓

數位電錶調最大1000V,結果拍一聲,電錶螢幕消失,電錶是不是一起往生了?

网友A:
重點是電流太大

電錶葛屁機率很大~電表方面先檢查電錶的fuse及電阻,如果這兩多OK那就是IC打壞沒救了,要買台新的了

网友:
超過測量的範圍了,這類東東原理很簡單,可能是 3-4 個升壓電路產生高壓,若超過電錶的測量範圍,就有可能燒掉電錶,一般電錶大多只能測到 600 V,有些可測到 1000伏,但這是最大值,所以若在1000V 以上,也是會GG的!

网友B:
電蚊拍的電壓會超過1000V喔, 看那顆大電容的耐壓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點是電流太大

電錶葛屁機率很大~電表方面先檢查電錶的fuse及電阻,如果這兩多OK那就是IC打壞沒救了,要買 ...

就是fuse正常,所以我猜它往生了

應該是電壓太大...

量到兩顆二極體短路,但是看不出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蚊拍的電壓會超過1000V喔, 看那顆大電容的耐壓就知道了.

我以為頂多600-800V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fuse正常,所以我猜它往生了

應該是電壓太大...

昨天牛也在修電蚊拍...
因為電池充沒多久放著就會沒電, 乾脆把 Ni-CD 換成 Ni-MH..
順便把上頭有顆沒用的照明LED給拆了, 把常會誤按的照明鍵並在電擊鍵上..
不然.. 每次要電蚊子, 都會按到照明LED搞笑...

昨天也是勾著電網測有沒有高壓電, 好家在.. 電錶完全沒事的說~

補充內容 (2016-4-27 08:20 PM):
原來牛這台 Victor 70D, DC MAX是1000V.... << 差一點可能就會有事了!

网友C:
換一台吧就算修好也傷到裡面去了

网友C:
捕蚊拍查驅動晶體。通常直接換掉就好。如果想用久一點就幫他加個飛輪二極體

网友:
測高壓要用螺絲起子啦!賣蚊拍的老闆都這麼做。

至於電表不小心用壞,換新的就好。以前還不小心用DC擋去量AC電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一台吧就算修好也傷到裡面去了

呵呵~~~已經再痞酷爬文,開始物色電錶

有沒有電容、勾表(電流)、電錶一體的??

楼主:
把電錶搞壞的這一支現在也怪怪的了,

起子接觸有放電,只能放電0.5秒;就算直接按燈也是只亮0.5秒就熄。

一直壓著沒辦法持續亮,是電容的關係?無法完全充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電錶搞壞的這一支現在也怪怪的了,

起子接觸有放電,只能放電0.5秒;就算直接按燈也是只亮0.5秒就熄。 ...

這下賠大了修一損二,還好現在電蚊拍不貴,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電錶搞壞的這一支現在也怪怪的了,

起子接觸有放電,只能放電0.5秒;就算直接按燈也是只亮0.5秒就熄。 ...

查電源  LED 是跟電源接在一起的  也許開關有問題  直接短路試試

你這樣子你這塊板子  是能夠充電的   想那個小小 長方形的電池     密閉式鉛酸電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fuse正常,所以我猜它往生了

應該是電壓太大...

那兩顆短路的二極體要不要先試1N4148替代一下

网友E:
開關有問題,接觸不良,
點一點油,開關圓圈處,
多按幾次,就可以復原了
我是這樣修理的,

网友:
電蚊拍維修

那個沒多少零件 ~

燈 不亮可測一下 按鈕開關 , 及那顆 [電晶體 ] , 變壓器 是否通 (一次側的 2 腳 , 用歐姆檔測一下阻抗 )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電錶搞壞的這一支現在也怪怪的了,

起子接觸有放電,只能放電0.5秒;就算直接按燈也是只亮0.5秒就熄。 ...

電蚊拍比較常故障的地方
1. 開關, 你這隻有按鍵開關和電源開關, 檢查一下這2個開關的導通電阻是否低於1歐姆.
2. 電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捕蚊拍查驅動晶體。通常直接換掉就好。如果想用久一點就幫他加個飛輪二極體 ...

確實是KSH 200 ZH09這顆掛掉,

NPN一端斷路了,

最大棵的麥拉電容不知道有沒一起掛,沒電容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兩顆短路的二極體要不要先試1N4148替代一下

這樣我不就沒有理由換電錶...

先搞定蚊拍再來試試看那台電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開關有問題,接觸不良,
點一點油,開關圓圈處,
多按幾次,就可以復原了

開關沒問題,電錶量都短路正常

楼主:
第一支找出是電晶體的問題,

那第二支呢?把我電錶搞砸那一支,

只能放電0.5秒,如果放久一點,可以放電一秒多

但是不能一直持續放電,是不是麥拉電容壞掉?

----------------------------------------------------------------
換了一顆麥拉電容2KV,還是一樣......

電晶體也量了,沒有斷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我不就沒有理由換電錶...

先搞定蚊拍再來試試看那台電錶...

換電錶,co co 花更多

楼主:
https://youtu.be/EuakHyr04b8

我把錄影上傳,按下只能充電一下,

這可能是什麼情況?switch開關確定沒問題,我直接短路也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youtu.be/EuakHyr04b8

我把錄影上傳,按下只能充電一下,

你電池壞了...

楼主:
電池沒壞呀!!

我量還有2.4V。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沒壞呀!!

我量還有2.4V。

改鋰電吧,舊手機的鋰電可直接代用。
對岸的鉛酸電池大多是2格,電壓應該是4V。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電池沒壞呀!!

我量還有2.4V。

電池量還有2.4V.不代表電池正常.電流不足也是不行..改鋰電吧.效率好又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池量還有2.4V.不代表電池正常.電流不足也是不行..改鋰電吧.效率好又省電 ...

知道了,我再試試看!

网友:
。。。楼大这样也敢?表不坏才怪。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youtu.be/EuakHyr04b8

我把錄影上傳,按下只能充電一下,

真的是電池,電壓不足,拿去充電又好了,
一般都用鎳鎘電池吧!
網拍上只找到單顆的,
兩顆焊接起來的哪裡有?

网友G:
自己買2顆DIY焊起來即可(可利用導線做連接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買2顆DIY焊起來即可(可利用導線做連接動作)

直接用烙鐵焊??

用兩條銅線可以嗎?

今天去電子街買了一組95元,好貴...

网友:
電流不大用一般導線即可
記得先在導線上加錫,然後再另一加錫但要先確認是否有氧化(有氧化或有雜質會不易上錫)
接回時先確認正負端極性位置

其實看空間距離若夠的話,材料行有電池盒(有直立型跟並排型)供你參考

网友:
2.4V不足充電,你可以先用其他電源替代給個3V
LED開關容易接觸不良損壞,這是因為開關無法承受LED電流,所以用了一段時間就開始不良,若要改建議加個電晶體當開關就可解決此問題

看電表外觀建議你直接去買現成只有幾百塊(高壓打穿但可以試著修修若手上有材料的話)

楼主:
一開始那塊板子,電池、223J 2KV電容、965電晶體都換新

但沒電就是沒電,最可能壞得都換了,查電路板也沒斷掉的地方

switch先直接短路,省得按來按去;

不過電錶調二極體檔位量綠色充電LED有亮,但紅色LED不會亮。

變壓器怎麼量?一次側,二次側不能量又會把電錶搞掛?

网友:
變壓器有3組線圈,一次測兩組(其中有一腳在二次側,線路有拉回到一次測)自激振盪後
二次側升壓量測此線圈約交流約500V,若沒有電壓摸看看變壓器溫度是否發燙(短路)
拆下變壓器量各線圈阻抗是否正常沒斷路,裝回要注意方向

网友:
市售 幾百元的電蚊拍 用沒多久就壞了
用料都很差
網面也會氧化  電力會下降
通常一支用不到一年就壞了

网友:
我壞過好幾支了 都是三流的充電電池不良 直接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