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TDS水質檢查筆 $1000-300

楼主(2016-04-27):
請問網拍約200-300。這檢查筆就是量導通,能用三用電標取代嗎?

网友A:
可以,只是顯示的數值會看不懂。 其實TDS原理很簡單,愈純淨的水電阻值愈高,幾乎是不導電的!
不過個人覺得拿三用電錶來替代TDS 會不會有些大才小用,另外現在TDS  大多有一些附加功能,像可測水溫、HOLD 功能,有些甚至有紀錄功能!

你可用歐姆檔分別測家中自來水及純水就了解了,也可在純水中加一些塩或養樂多,觀察電阻值的改變,很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顯示的數值會看不懂。 其實TDS原理很簡單,愈純淨的水電阻值愈高,幾乎是不導電的!
不過個人覺 ...

感謝c大。果真是水界ㄧ哥。只是手上有電標,考慮是否要買t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顯示的數值會看不懂。 其實TDS原理很簡單,愈純淨的水電阻值愈高,幾乎是不導電的!
不過個人覺 ...

養樂多?

我在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買的便當附的假養樂多有用嗎? XD

小蘇打或檸檬可能較明顯

网友:
能增加電解質的東東都可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