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先進有i7814hs的data嗎?

楼主(2016-04-27):
請問各位先進有i7814hs的data嗎?

网友A:
IML 這家 ic design 幾乎找不到 datasheet

只能找替代來看

可參考
http://www.intersil.com/content/dam/Intersil/documents/el51/el5111-211-411.pdf

這邊有用i7514 代換成功   i7514 i7814 規格差別不大 最大差別在電流驅動能力  i7514 = 75ma  i7814 =200m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364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L 這家 ic design 幾乎找不到 datasheet

只能找替代來看

感恩.
從EL5411替代看來.這不就是運算放大器了嗎?

那AD8567A AS04 AS34-G EC48324-FV EL5420CR 這些不就都可以代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