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ldi瀏覽器更改介面顏色的指令碼位置能指給我知悉嗎?

楼主(2016-04-27):
如題,剛試用Vivaldi瀏覽器覺得滿驚艷的,但是它的介面顏色功能只有紅色,我GOOGLE查詢啊,說它可以從\resources\vivaldi\style\common.css這個檔案自行變更顏色

很漏氣的,我不懂CSS,所以...方便懂CSS的大大能指點一下改介面顏色的指令碼在第幾行第幾列嗎?
感激不盡了

補充內容 (2016-4-28 01:35 PM):
搞定了,用MORIPI大大提供的方法,太感恩了

网友A:
Google到的..希望有幫助..

How to change Vivaldi browser default color scheme

网友B:
  不只僅有紅色而已喔!

  於 "偏好設定" 視窗左側 "外觀" 頁籤, 頁中 "介面顏色" 項目取消勾選 "在使用者介面中使用頁面主題顏色" 核取方塊, 紅色頁面主題即會消失, 還可以調整背景亮暗色調.

  若要換色但不熟 CSS, 可比較調整設定前後的 common.css 檔案內容差異, 即知哪幾行 | 列是可以編輯色名 | 碼的.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到的..希望有幫助..

How to change Vivaldi browser default color scheme

謝謝moripi 大,我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只僅有紅色而已喔!

  於 "偏好設定" 視窗左側 "外觀" 頁籤, 頁中 "介面顏色" 項目取消勾選 "在使用者 ...

我會再試看看,昨天那個common.css修改啊,因為關鍵字color太多了,不確定是那個指令碼

現在只能照著柯南的精神一一試看看,不過moripi大大分享的好像更簡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到的..希望有幫助..

How to change Vivaldi browser default color scheme

搞定了,用MORIPI大大提供的方法,太感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只僅有紅色而已喔!

  於 "偏好設定" 視窗左側 "外觀" 頁籤, 頁中 "介面顏色" 項目取消勾選 "在使用者 ...

謝謝nessie大大,搞懂是怎麼一回事了

一般在"使用者介面中使用頁面主題顏色"有勾選的話,在vivaldi主頁或其它網站以紅色為主的頁面那個顏色就是紅的,這個機制也太潮了,好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