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變壓器無法辨識地線端

楼主(2016-04-27):
小弟想請教論壇的先進高手們,小弟手上有兩顆EI變壓器如圖片中顯示,這兩顆都是拆機於松下與先鋒功放。

這兩顆變壓器有個相同特性,就是無法分辨哪一端是地線端? 用電線顏色或是數字標示地線端子處。

一般環形或是EI變壓器會用黑色電線標示地線端,或是數字標示 "0"為地線端。

這兩顆變壓器卻無法分辨哪一處是地線端,其中一顆變壓器標示電壓是小弟用電表測試出的結果,但是實際用在雙電源濾波電路時會發生問題!

小弟才疏學淺! 無法知道怎樣運用這兩顆變壓器可以用於雙電壓(正電-0-負電)前後級功放中。

還望請論壇先進高手們指教小弟一二

小弟萬分感謝指教!!

補充內容 (2016-4-28 06:54 AM):
已解決!回覆在12樓。

网友:
中間抽頭就是0

楼主:
感謝您回復!

不過小弟用數位電表正端(紅線)測量中間抽頭並不會出現為負端減 - 的圖示。

而是與中間抽頭交叉測量一樣顯示12V或是2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回復!

不過小弟用數位電表正端(紅線)測量中間抽頭並不會出現為負端減 - 的圖示。

變壓器二次側出來的是交流電, 怎麼會有+及-的區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回復!

不過小弟用數位電表正端(紅線)測量中間抽頭並不會出現為負端減 - 的圖示。

變壓器出來是交流電
你需要整流才能變直流電

网友C:
一個雙電源  是由  兩組線圈所組成   共接點就是0

如果有示波器  可以直接看出兩組線圈的波形關係

另外 這用電表量不出來的    這個是理出來的  線圈繞組與電壓關係  還有也可以從測量阻抗去理清出哪組抽頭是相通的   那些是獨立的繞組  抽頭之間的阻抗關係  更能夠讓你了解   出來的電壓比例需是多少

匣數越多  阻抗就高

也也許    你碰到到是共接點在最旁邊  而不是中間  這個必須利用測量線圈阻抗才能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您回復!

不過小弟用數位電表正端(紅線)測量中間抽頭並不會出現為負端減 - 的圖示。

變壓器輸出是交流電,電表要用AC檔測量,AC檔怎會有正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二次側出來的是交流電, 怎麼會有+及-的區分呢!

剛剛測試的確是小弟搞錯了! 的確無法分辨正負。

十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出來是交流電
你需要整流才能變直流電

須整流後變直流電,這點小弟是知道的,感謝您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個雙電源  是由  兩組線圈所組成   共接點就是0

如果有示波器  可以直接看出兩組線圈的波形關係

感謝您指導!

小弟上網路找找線圈阻抗的相關資料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輸出是交流電,電表要用AC檔測量,AC檔怎會有正負?

的確! 小弟搞錯了! 是無法分辨,搞了一個大烏龍!

對您十分抱歉!

楼主:
問題已經解決! 感謝各位先進前輩!

小弟之前搞錯交直流測量問題實在慚愧!!

向前輩先進們說聲抱歉!

小弟解決方式按照雙電源整流方式去測試,並且把中間輸出端當作地線端。

然後在地線端路線上焊上一個二極體,這顆二極體算是當作逆向電源保護。

二極體存在必要性小弟不太清楚!只想安全為上保護變壓器即可。

輸入電壓是19V,輸出直流電壓是26V,正負電壓指示燈有亮起,看來一切OK樣子。

等稍晚接上LM1875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問題已經解決! 感謝各位先進前輩!

小弟之前搞錯交直流測量問題實在慚愧!!

全波整流後  為交流電壓值  *1.414
另外必須要注意過大容量的電容  對於上電初期所造成的衝擊電流  與過衝電壓

那顆二極體沒用     如果正負電源是對稱的消耗電流  那中性線將只會是個參考線而已(真的非常理想的話)
保險的做法是   將火線串上保險絲   只有火線才可以串  中性線必須要保持直通  應該避免任何形式的端子與連結器(理想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波整流後  為交流電壓值  *1.414
另外必須要注意過大容量的電容  對於上電初期所造成的衝擊電流  與過 ...

感謝版主指導!
依照版主的指導方法,小弟會再測試看看。
功放想要好聲音,基本功就是電源供應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