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2343F LED左側偏綠約1/4,請問是面板還是主控版

楼主(2016-04-28):
請穩這是面板問題還是控制板
有拆開~lvds排線重插
近拍

請指教

補充內容 (2016-4-30 01:28 AM):
黑底。成現律光左測

网友:
看起來像是從旁邊跑出來,不知道是不是LED漏光或是面板本身的問題

楼主:
不是漏光。漏光應該是白色。還是我錯了

网友A:
接信號的畫面也是一樣情況嗎?OSD有重置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信號的畫面也是一樣情況嗎?OSD有重置過嗎?

是,接訊號也是ㄧ樣。
重置也是ㄧ樣。
怎樣進入工程重置??這是觸控開關?謝謝

网友:
感覺有漏光....

楼主:
Led把掉。用強光看。也是這樣。謝謝

网友:
有摸過位址板上的軟排嗎?會不會是脫焊了?

楼主:
怎樣換軟排??這是黏著。但有用手壓,都沒變化。